[音响] PDD买的洗车机到手即拆,550电机拆下来做个小电磨还是可以的

楼主(2022-10-22):
本来买的时候就没报什么期望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纯粹就是为了好玩 !550电机拆下来做个小电磨还是可以的!
手机发帖不怎么方便啊
下面开始拆解 !

网友A:
多钱买的,还有吗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上就行。

网友C:
简单洗一下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拆的挺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买的,还有吗

49买的,应该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纯玩具

就是买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上就行。

可以月,但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F:
看着还可以,几节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洗一下东西还是不错的

电池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的挺彻底。

想看看柱塞泵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还可以,几节电芯?

3节电池串联的

网友:
洗车机非要拆了玩电机

网友:
直接买550电机不行吗

网友G:
直接买个好的550电机,或者老王老五老万家看看呢。
这个好像也没那么差,估计电机不会最先坏的,先用坏再说。

网友:
玩具级别的,我一般不花那个冤枉钱了

网友:
太费劲了,还不够买零件划算

网友:
里面都差不多  就看电池耐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买个好的550电机,或者老王老五老万家看看呢。
这个好像也没那么差,估计电机不会最先坏的,先用坏再说 ...

做电磨电钻,尽量买双滚珠轴承碳刷电机,至少重载受力比滑动轴套耐用。扭力不够尝试改钕铁硼定子,或者买775等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