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南威无刷锂钻,一转就停

楼主(2022-10-22):
南威的锂钻,按下后,转一分钟右,然后就停,再按一转一二秒就停,反复这样,按住开关后电量显示全闪烁二次后全灭。拆开后,手摸电机特别热,烫手,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电机有问题了?保护板灌胶的。

网友:
驱动挂了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坏了。

网友:
估计驱动坏了,有机会拆下折腾了。

楼主:
不折腾了,驱动是灌胶的,也有可能是电机线圈匝间短路,用的费,掏邮费返厂修了。

网友A:
闲鱼找找,应该能买年同款驱动。。

网友:
测测线圈,估计驱动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找找,应该能买年同款驱动。。

返厂出个邮费比买二手件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出个邮费比买二手件合适。

能返最好了!

网友:
无刷驱动坏 》

网友B:
我单位的电锤也是同样故障

换个同款的驱动器就好了

拆开机器,里面除了电机就是驱动器和开关

电机和开关基本可以排除

必定是驱动器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单位的电锤也是同样故障

换个同款的驱动器就好了

山东厂家,一星期前快递就停了,现在还发不了,愁人。

网友:
耐心等待,前段时间我们这封控,我一个快递等了1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