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但凡不是尺寸怪异,千万不要请木工打家具

楼主(2022-10-22):
宜家有些柜子看上去贵,和木工或者所谓全屋定制相比,还是有性价比的。何况宜家也有便宜的,何况网上还有各种山寨宜家。

要打索性传统工艺实木打

除此之外剩下两种,一是生态板,二是颗粒板。颗粒板就是宜家传统主力了,我是无所谓的,来历不明的颗粒板我都DIY了好多,尚未甲醛中毒。

但是颗粒板木工台锯切不好的。所以现在家里打都是生态板。

太特么浪费了。毫无技术含量。钉子钉的,爱因斯坦做小板凳似的。

钉完之后,看得见的地方都得玻璃胶粘一块面板。

一个2.4*1.2*0.3的薄薄的玄关柜,我粗算就11平方了,裁剪还有大量边角料。

特么这就上千了。裸的,门板还没算。

我1万块的板,没几下用完了。。。这都还不算门板,五金件,工钱。。。

【补充】
跟帖很多码友对颗粒板避而远之,大可不必。

怕水,但绝对没那么严重。

我三聚氰胺贴皮的餐桌板,切西瓜,做手工,电钻孔都有,每天都进水——我喜欢倒点水,然后擦。

也就破口周边有小范围隆起,手指摸有感觉,看上去还是平的。

我一把椅子放室外,南方,经常淋雨,半年了,才这样:

这还是封边破损,贴皮缺失的情况下产生的后果。如果完好,那是非常耐操的。

现在颗粒板甚至有用纸贴皮的,大牌子也有,宜家,好事达,我都买到过。

很容易烂,我有果汁包装漏了,一拿,纸皮都掉了,但是干燥后,板子至今没事。

宜家厨卫都大量用颗粒板,保修15年,我傻,宜家不至于傻吧?

网友A:
颗粒板但凡渗进一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板但凡渗进一点水

不破坏贴皮没事

网友:
不请木匠咋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动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破坏贴皮没事

家里用的不磕坏点皮不大可能吧,毕竟有十几年到几十年呢,要是还有小孩那可是必破的

网友:
看来你还是比较的道,看到的木工基本上都是贴面加贴边,三五年后再从头再来。

网友:
主要是现在的木工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打出来的还是20年前的风格,还又重又不实用,真不如直接买成品了

网友B:
死都不用颗粒板,最差也是指节板。密度板不光是遇水完犊子的问题,还有会吸潮发霉。

网友:
进山砍树
自然晒干
切割成板
设计画图
按图成型

网友C:
免漆生态板就行了,为啥还要贴皮。不过免漆板要求高啊,不能随便钉钉子。

买成品家具,也有边角料,只不过对于你是眼不见心不烦了,但是价格都是算上的。

你去买现成的家具,一进去,别人第一句话就是问:“你的房间有多大?”。很悲催好吧,家具放进房间,上面留个空隙,傍边留个空隙,积灰的好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漆生态板就行了,为啥还要贴皮。不过免漆板要求高啊,不能随便钉钉子。

买成品家具,也有边角料,只不过 ...

我 现在用的不是免漆生态板吗,钉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都不用颗粒板,最差也是指节板。密度板不光是遇水完犊子的问题,还有会吸潮发霉。 ...

密度板颗粒板应该两回事。前者应该是锯末压的,上漆的,后者大颗粒压的,又称刨花板。

网友:
可以买工具自己diy

网友:
撸主花钱买的教训只是自己体会到了罢了,不会对绝大多数人有影响的,普通人的认知是无法改变的...

网友:
另外只要好做了实堪并且设计师的功底到位,几乎不存在说特殊的搞不出来的...

网友D:
随便找了两个之前画的,结构不算特别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密度板颗粒板应该两回事。前者应该是锯末压的,上漆的,后者大颗粒压的,又称刨花板。 ...

你这个是密度板,表面贴的仿木纹叫作波音云片,成份是三聚氰胺。
五金件只能拆装一次,第二次就很容易出现松动。

装修一定要用木工板来做才行。
刨花板早已经被淘汰了,因为甲醛含量太大,唯一的优点就是表面强度高,超过实木和密度板,而且特别重,防水性稍比密度板强一些,但是霉起来一样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了两个之前画的,结构不算特别复杂

酒 柜+储物柜1和2用木工板制作,全部成本含人工,单件不会超过30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密度板,表面贴的仿木纹叫作波音云片,成份是三聚氰胺。
五金件只能拆装一次,第二次就很容易出 ...

一般人的认知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