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得几个诡异的海力士16nm MLC颗粒

楼主(2022-10-22):
坏盘上拆了几个颗粒,ID是AD3A15A7444A,应该是4CE 64G的海力士16nm MLC
贴SM3281L-AB,识别8CE、128G
贴SM3268P,识别8CE、128G
贴IS903,识别8CE、128G
贴FC1179,正确识别4CE、64G
贴AU89103,正确识别4CE、64G,量产工具不支持该量产ID。
贴CBM2199E,识别1CE、8G。

以上主控,都开不出来,而且三个颗粒都这样,吹爆了也不可能都爆得一样吧,是加密的颗粒???

网友A:
这本身就是8ce的颗粒

网友B:
FC1179认4ce因为只支持4CE,8CE版本的1179没渠道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身就是8ce的颗粒

只支持4CE的主控都能认出8CE来,不应该啊。而且每CE的容量对不上,除了CBM2199E都翻倍了。

楼主:
AU6989识别8CE,但是依然是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1179认4ce因为只支持4CE,8CE版本的1179没渠道买不到

3281L、3268P也都是只支持4CE

网友C:
这货是英特尔定制的货
识别出来的ID是16G的ID并且是8ce,但实际内部是8G的die。这货要玩,只能自己改参数,要用8g die的参数当8ce颗粒用。

ps:这货46xt可以超频跑300MHz,而且单贴读取就可以跑满sata,写入150水平。

ps2:这原盘是2281主控,其实反而可以直接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本身就是8ce的颗粒

数据库是对的,但是范大,你稍稍留意一下ID,这ID对应的是16G的单die,8ce应该是128G而不是64G;而这货是实打实的64GB而已。

之前摸索到这货用对应8G单die参数就能正确开卡。后来想到过不知道用onfi并ce的方法,能不能变回4ce状态而且ID不变?毕竟这货是英特尔定制的。就是想到的时候已经没有这颗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库是对的,但是范大,你稍稍留意一下ID,这ID对应的是16G的单die,8ce应该是128G而不是64G;而这货是 ...

好吧,邪门颗粒

网友:
英特尔定制罢了,不算邪门。海力士自家316封装的H27QFG8YQE3R就是正常的4ce8die配置(ID跟这个H27QFG8YHE9R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是英特尔定制的货
识别出来的ID是16G的ID并且是8ce,但实际内部是8G的die。这货要玩,只能自己改参数, ...

现代我记得好像有好几种颗粒都是这样定制的骚操作,同样的ID,DIE不同,1:1或者1:2的,好多年前光威那批便宜的现代颗粒盘,就是集合了现代奇奇怪怪颗粒的那一批,好多人重新量产卡壳了,那段时间买光威的盘真是开彩票一般,而且什么样的版型都有,那个时候很多人专门买这些固态去拆颗粒专门留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