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0年前的网卡和现在的网卡 天线的区别 这是pcb5dbi天线哦现在市面上哪里....

楼主(2022-10-22):
10年前的网卡和现在的网卡 天线的做工区别  这是pcb5dbi天线哦现在市面上哪里还能找到5dbi pcb天线usb接口网卡。磊科 NW362  V3.0 版本。据说是USB PCB 5dbi 天线。螃蟹的8192CU 现在脱焊了  拆开焊接下继续服役。Win10 服役不了。频繁掉线重连。外壳都烧黄了。性能下降也能理解。

网友A:
以前的体积有点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体积有点大

这是兼顾了散热。螃蟹的东西散热都高。

网友B:
这种PCB天线,怎么说呢,增益一般都是3dbi到5dbi之见的,效果不咋好,,而且容易热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PCB天线,怎么说呢,增益一般都是3dbi到5dbi之见的,效果不咋好,,而且容易热掉线 ...

对的就是比较热 上下壳子都烧黄了。 芯片上的印花都看不清了,300M模式下温度计测试63度。现在稳定在144 退休了。温度稳定在48度,   新买26  的8812bu已经在路上了。也是一样的发热大。听说5.8G频繁掉线。外置2dbi天线。

网友:
贴小扇热片,估计能降低点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比较热 上下壳子都烧黄了。 芯片上的印花都看不清了,300M模式下温度计测试63度。现在稳定在144  ...

我手里也有RTL8812BU这个模块,发热小很多,而且5.8G的WIFI是没有掉线的,,,可能是原装的天线不咋好导致的,,我用这个玩意跑个流量压力测试24小时,温度稳定53度,也没有掉线延时变大的情况

网友:
水星是用的弹片做天线

网友:
温度高可以加个散热片凑合一下

网友C:
以前的集成度不高,大,质量好,贵。
现,小了,板子也薄,天线缩水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集成度不高,大,质量好,贵。
现,小了,板子也薄,天线缩水的厉害!! ...

主要现在USB PCB 天线  你在也找不到 5dbi PCB全向设计方案的了。  现在市面上所有模子 都是缩水2dbi。有的直接用板子边框和薄弹片代替。

网友:
疯狂砍成本

网友(2022-11-24):
这天线有3dbi就不错了,很多路由器那么长的天线也才5d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