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局部换芯修复一块36v喜利得电池

楼主(2022-10-22):
10组电芯,两组亏电,两组完全没电压,亏电的两组补电后静置电压没变化,没电压的两组更换损坏的电芯,紫铜带点焊,整组均衡一次,充电放电正常,整组测一下容量还有4ah多一点。

网友A:
666,只是我不明白,你这么多电池都j经常用吗?

网友B:
局部换芯,要看看耐不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66,只是我不明白,你这么多电池都j经常用吗?

职业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职业修电池

我已经退休了,谈不上职业了,也就是个工具齐活不浪费的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只是我不明白,你这么多电池都j经常用吗?

偶尔接一点电池维修单消磨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换芯,要看看耐不耐用

低成本维修,电池内阻配对,容量配对,原有电池容量要测试,最后整组容量测试,全部换新肯定好用,只是贵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