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C1音箱拆开了,结构真简单,难怪一个呻吟大,一个声音小。

楼主(2022-10-22):
10+年的漫步者C1音箱今天终于出问题了,喇叭一个呻吟大,一个声音小,拆开看看。

挺好拆,正面黑色面板下面4个螺丝,后面6个螺丝。

两个大点的点解电容25v 4700UF的

TDA7379

这个是什么,不知道。有知道的大侠给介绍一下。

这个也不知道。

这个还是不知道。
基本上用的都是25v的电解电容。
现在有一个喇叭声音比较小,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如果更换电容使用国产的是否就足够了。看到很多人说最好更换日本的,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另出现这样的故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已经排除了工频电源、电位器和喇叭(通过左右喇叭替换)。

网友:
目测左右声道相关的元件有没有差别?检查一下音量电位器

网友:
双声道都是对称的,在对应相同的位置用个无极性电容连接很容易判断故障位置常见故障1电位器2电容3电阻

网友:
漫步者的音箱想当年也算是品牌货。

网友:
再看看喇叭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标题是故意的么

网友:
这个要慢慢查

网友A:
你那电位器用油泡过吗?怎么那么油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电位器用油泡过吗?怎么那么油腻。。。

wd-40喷过。排除了电位器

网友:
你看元件的这些脚,说明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可能的。虽然和以前的没法比。

网友:
也是有性价比的产品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好好找找原因

网友:
检查音量电位器吧。

网友:
也算牌子 货。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
丅DA7379,功放集成芯片,常用的,就不找资料了。

网友:
估计是主音量电位器磨损严重造成的,换国产的一样用。

网友:
我也怀疑音量电位器问题。
阻值不对了。

网友:
输入电容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