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东成18V充电器烧了(FFCL18-05)求助贴片电阻阻值

楼主(2022-10-22):
最近东成18V充电器在充电时砰一声烧了。打开一看,大电容爆了,MOS管短路,三个贴片电阻也烧糊了,看不出阻值数字,哪位坛友知道阻值,望告知一下,多谢了

网友:
这是电源功率管 S极 的取样电阻,总阻值参考东成12V充电器,应该在0.5欧姆左右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丝印像1R00<1Ω的>前面烧毁换完后。你可以先找俩焊上测输出电流能否达到充电器标称的2A充电电流不够就加一个。

网友:
6脚驱动芯片估计也挂了

网友:
可能版本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
芯片估计也挂了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热心帮助。
换上大电阻后,继续周围再查一查,整流二级管、六脚电源芯片也短路了,旁边的几个贴片电阻,阻值变大。没有73L21芯片可以替换,只能下次买几个来换掉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如果挂mos但是电阻不挂芯片还可能是好的。。。但是连电阻都挂了就基本全完蛋

网友A:
4个整流二极管最好也测下,也有可能会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整流二极管最好也测下,也有可能会挂的。

对,其中两个短路了

网友(2024-10-2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热心帮助。
换上大电阻后,继续周围再查一查,整流二级管、六脚电源芯片也短路了,旁边的几个 ...

73L21是丝印,这芯片型号是: OB2273MP,液晶电视上用得多,某宝上是5毛钱一个包邮。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是0.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