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少见的东西,网外置USB声卡,创新声卡X3

楼主(2022-10-22):
因为旋转编码器按下没反应,所以拆开修理,因为网上没有照片,所以我顺便拍照发上来大家欣赏。

附带能够找到的创新X4的照片,按照音频规格来说X4不如X3

网友:
一排黄豆很靓眼,现在的产品比以前的产品堆料方面要差多啦

网友:
做工貌似不错啊

网友:
做工看着真不错。

网友:
存在感最低的硬件,就是声卡

网友:
做工还真挺好,修好了?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的是零几年的创新外置声卡,不过好多输出接口都是镀金件,音质就不知道跟你这边比是什么级别

网友:
看着就高端,漂亮

网友A:
效果怎么样,这么复杂

网友B:
上面好像还有天线,支持蓝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好像还有天线,支持蓝牙的?

天线在哪?确实支持蓝牙,不过只支持蓝牙BLE,用于手机控制。并不支持经典蓝牙,也就是不支持蓝牙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这么复杂

效果的话,我听不出来,我仅用来笔记本接他通过光纤输出给功放然后玩游戏的(5.1声道),用HDMI会有一个显示器,不开电视的时候只通过hdmi连接功放,这个显示器会占用显卡资源,所以折中办法就用音质并不好的光纤去解决了!

网友:
以前花大钱买过声霸卡,输出接口也是镀金的,可是到后面一样也接触不良...........

网友:
做工和用料不错,比一般的杂牌要好!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做工貌似不错

网友:
创见的声卡?

网友:
10年前的网卡跟现在的差异应该没有很大

网友:
看豪华用料,肯定有立体声录音。我买的几十元USB声卡,全是单声道录音退了,剩下1个小的给计算机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