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奇葩颗粒量产求助,单颗闪迪28339-128G+SM2258XT主控

楼主(2022-10-22):
单颗闪迪28339-128G 2258XT主控, 量产工具显示2个CE,查询ID是1个CE。量产工具识别ID 不是量产不过而是根本就不能量产。大神们看看需要用那个版本量产工具?
问题解决,最后用SM2258XT_SNK-BiCS3_PKGS1022A_FWS1022A0量产通过!

网友:
换固件试试吧

网友A:
snk bisc3 4 tlc-1z三种这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k bisc3 4 tlc-1z三种这个好搞

请求大神支招怎么搞!

楼主:
找不到适合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