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电梯轿厢这种段码屏见过吗?不是常见的8字。

楼主(2022-10-22):
也许叫段码屏不适合,应该是段式液晶屏,不是常见的8字,说不上来的这种字体,头一次见,发到网上叫你们看看。

照着各个数字画出来了总图,将近六十个区域,还是比较复杂的图案,研发者很有头脑,不简单啊。

你们见过吗?

网友:
见过类似的,没你这个复杂,你这个显示效果非常好

网友:
我觉得后面就是一个液晶显示屏。

网友:
如果是段码屏成本不会超过液晶屏吗?

网友:
进口货吧,确实设计的挺巧妙的,显示效果快赶上液晶屏了,但是还是段码的结构,厉害

网友:
这种的确设计得很复杂,但是可显示的字符更多。

网友:
本田某些车上的档位显示就是这种屏
感觉就是反显的段码屏,但显示效果比一般的段码屏好很多

网友:
这个怕是几十段了吧。。。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搜了一下原来是进口的...

网友:
有点辉光管的味道,定制段码屏

网友:
跟常用段码 lcd 有什么区别?没看出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说不定就是段码 lcd 来的。这就跟点 点阵 屏一样点就可以了。

网友:
定制的,后面有LED驱动!

网友:
这个相比数码管有什么区别呢?不一样用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一个数字就是一串已经连接好的电路,只要给一个引脚电压就显示一个数字,这样每个数字只占用一个引脚?

网友:
见过简单的很明显能看出就是数码管,这个和数码管有啥区别呢

网友:
也就西方字母文字用这个,应该可以显示所有字母。
中国最后只能等到点阵成本下来之后,至少用16*16的点阵来显示一个汉字。

网友:
还是段码屏,只不过是高级定制版

网友:
就是常规段码屏,具体的“段”搞得更多形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