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罗技Logitech R800无线演示器拆解(PPT翻页笔)

楼主(2022-10-22):
这个演示器是很多年前购买的。外壳上面有类肤涂层(手感漆),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时间久了老化后显得特别旧不说,还变的黏黏糊糊的,
我有专门清理这种涂层而不伤塑料表面的溶剂,但我担心液体会流到电路板上,造成损坏,还是打算全部拆散后,单独对外壳部分做清理

现在是已经清理干净准备装回去的样子

感觉要清爽不少,再也不粘手粘灰尘了

先从底壳开始装

放入两个侧键后,装上激光笔和振动器,贴上振动器的泡棉胶
再打上激光笔部分的四颗螺丝就可以了

主板细节

这些触点好像是刷固件用的

有弹簧的这头对准电池仓的孔位

用力往下按就能装进去

再装上屏幕这一边,再打上按键区域的两颗螺丝

清理下屏幕的灰尘,放入电源开关,就可以装上盖了

电池仓拧上两颗螺丝。这个电池仓原本是有个黑色标签的,上面写着型号、序列号、对码的编号。
拆螺丝就必须要撕下来才行,但这个标签有点类似易碎贴那种,撕下来后面的胶就废了
而现在贴那个白色的标签,其实是这个演示器主板上的标签,只有一个对码的编号

把接收器插回去

除了有一点小划痕,基本跟新的差不多

虽然演示器体积很大一个,但手感是真的不错

跟一般的演示器还有点不同,R800有一块小屏幕,除了显示电池电量,
还能设定倒计时,旁边两个侧键是设定时间用的,最短1分钟,最高好像是9小时59分,
设定好开始后。每少一分钟会震动提示下。防止演讲的时候讲嗨了忘记时间。

激光笔的圆点是绿色的,相比红色的要更柔和一些。看久了没那么刺眼。

这个演示器现在还有卖的,价格也跟当年的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罗技换了LOGO,
现在买的都是没有图标的新LOGO。

网友:
翻页笔看着好高级,清理的挺干净,焕然一新

网友A:
内置振动马达的翻页笔的确少见

网友:
罗技Logitech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B:
这个算是高端的翻页笔了!
我最讨厌两种材质:类肤涂层和锌合金,这两种是人类最失败的发明。

网友:
这个设计挺好啊,有倒计时提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高端的翻页笔了!
我最讨厌两种材质:类肤涂层和锌合金,这两种是人类最失败的发明。 ...

锌合金怎么了。

网友:
这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高端的翻页笔了!
我最讨厌两种材质:类肤涂层和锌合金,这两种是人类最失败的发明。 ...

类肤涂层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到最后黏糊糊用着不方便不说,上面一道道胶印看着都烦人的。
锌合金看它用在哪里了,做门的合页、把手肯定不行,这个材料的密度就不算高,偏软,而且时间久了轻则会起皮,重则发脆断掉。我肯定也不能接受。如果做摆家里看的那些模型玩具,还能接受,只不过这玩意不能长时间接触水汽,有点难保存

网友:
类肤质真的很恶心,时间一长就黏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肤涂层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到最后黏糊糊用着不方便不说,上面一道道胶印看着都烦人的。
锌合金看它用 ...

我家就有抽水马桶的锌合金三角阀,半夜自动断裂,把我房间和自家楼下的屋顶天花板都弄得湿透了,后来天花板和所有水浸湿的地方都发霉黑斑了....
还有就是三十年前,单位的一台多功能磁带扩音机,飞轮是锌合金的,用了两年,拆卸保养时飞轮一碰就裂开了,跟饼干似的。
对,除了摆件模型外,其他有着力或者防水用途的地方,都不能用锌合金。

网友:
多年前给媳妇买了同款,谢谢楼主拆机看到了内部。
我自己的多个IBM鼠标也总是上盖亲肤涂层发黏(说明是正版),我都是用树胶清洗剂擦洗的。
因为基层树脂材料用料不错,擦完很光亮很光亮,不知道的以为上盖就是这种设计的(上盖亮黑和周边亚黑拼色)。

网友(2023-01-03):
吐槽一下这个类肤材质,时间长了就恶心的要命。这款的确是演讲者的必备神器,优势全都体现在了细节上,远非几十元的杂牌能够比拟的。。。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A:
内置振动马达的翻页笔的确少见

关键还是空心杯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