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4v工控指示灯改220v

楼主(2022-10-22):
直流24v的,用万用表竟然没测出电流,孩子有个电路套装里有个电流表,6v去电掉阻测了下电流0.1A,串联的电阻是1k和200欧的,翻了半天,只找到个20k和10k的电阻,20k这个惨了点,直接串一个20k的用照明电可以吗?

网友:
还是整个200k的稳妥一些。

网友A:
翻翻旧电路板吧,接220V起码上百K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翻旧电路板吧,接220V起码上百K才行。

板子年前都卖了。

楼主:
找到一个大电阻200多k,有点大。如果阻容降压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为什么不串个二极进去,功耗也少很多。

网友:
还是加个200k的电阻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小电流表可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大电阻200多k,有点大。如果阻容降压不知道怎么计算。

25一60K、串进去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据说加个二极管,效果会更好。

网友B:
计算20K是可以的,多找几个,大大小小的电阻挨个测试,哪个亮度最舒服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20K是可以的,多找几个,大大小小的电阻挨个测试,哪个亮度最舒服就用哪个 ...

试了几次,太难放进去,体积大,不弄了,花钱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