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万用表表笔插座哪里可以买到?万用表表笔插座坏了:(

楼主(2022-10-22):
表笔接触十分差,表笔线稍微一动,万用表就不走数了,
要倒腾表笔好久表才能用

确定是表笔插孔坏了,
这种表笔插座哪里有卖?

网上的插孔好像这个样子的

万用表插孔如下所示,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汇君尼龙料高压安全型4mm面板香蕉插座孔4.8mm端子万用表插座-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0yTP17DnFbx0TZ1n9w
尼龙料高压安全型4mm面板香蕉插座孔4.8mm端子万用表插座-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NI82OlUoKOswUyCEbBQ

网友:
试试图片搜索

网友:
软线连接,哥俩好固定

网友:
就一铁片,用尖嘴钳夹紧一点就可以了,虚焊的补焊一下

网友:
用签到红包,几乎不用花钱

网友:
直接将线焊接在插座上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通用接口啊

网友:
开焊或者是铜片断了,拆壳焊好就行

网友:
这个座应该很少坏吧,是不是氧化了,里面擦一擦

网友:
找个废旧万用表,拆个配件吧。

网友:
万能的淘宝啥都有

网友A:
直接将线焊接在插座上,省时省力

楼主(2024-02-12):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线焊接在插座上,省时省力

将线焊接在插座上,没法换表笔?

网友:
买点好的线,直接焊上去不好吗?有香蕉头之类的插口可以看看

网友:
现在新出的表插口都一样吧,以前的指针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