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s300剃须刀拆解维修

楼主(2022-10-22):
小米s300,充电坏掉,症状充电电流只有8ma左右,通病,看到闲鱼上很多坏充电,包括s500,什么电池不耐用之类的,其实是充电慢,充不了多少进去

外观

开始拆解,底部用双面胶贴的,螺丝刀撬开,有两颗螺丝

这里要撬开开关,看到很多视频强行撬开开关,导致外观破损,底部找东西顶住,开关会翘起,再用尖刀之类的就可以撬开

机身,整体机身防水,四颗螺丝固定,卸下螺丝,指甲从缝划开就行

拆下的电路板

xb5068a,集成mos的电池保护芯片

ap5056h,充电芯片,看脚位,pdf电路,跟tp4056通用

单机片用SONIX(松翰) sn8f570212SG,51系列 32MHz 闪存:4KB RAM:256Byte

底部一颗2007n 双n沟mos,驱动电机

电池输入还有一颗p沟 mos LP3407LT1G 丝印A07

经过一系列检测,发现电路板没问题,问题出现在充电口,可调电源接充电输入线正常充电,所以是充电口这边的问题,机身虽然防水,但是充电口防不住,发霉短路,网上看到包括s500通病(因为s300跟s500充电口一样在后面,一块胶防水)烧充电口之类的

酒精清洗充电口后发现上面一颗丝印h 1a贴片自恢复保险坏了,电阻600多欧,手上只有1a贴片保险,替换后充电正常

充电正常

顺便把led换成粉紫色

网友A:
照片很清晰啊,坏的自恢复保险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很清晰啊,坏的自恢复保险在什么位置啊?

尾插板子上面印字F1那个就是保险了

网友:
看来还是别沾水为妙。

网友:
拆解很详细

网友:
可以用正品TP4056过热保护芯片替代,自恢复保险丝用7135替代,分担4056发热,2级过热保护。

网友:
小米剃须刀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小米的东东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2022-12-28):
我的也是这款剃须刀就是充电用不了几分钟就没电了,在考虑要不要自己拆了换个电池

网友:
我是打磨了一片4056充电板,塞进空挡里,直接并上去给原电池充电,搞定。。。。

网友(2024-07-28):
充电设计有缺陷,我这只也是充电闪灯,充一天使用不到一分钟就缺电停机

网友:
内部很晶莹剔透

网友B:
应该是18650锂电池吧

网友:
在充电口那加个塞子

网友:
看了拆机图和分析,对小米这系列机器大致了解了,使用上注意防水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8650锂电池吧

目测14500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