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量产某顿,240G

楼主(2022-10-22):
8个芯片 容量120G估计是32G一个的。原来故障,某个分区不能格式化,不能读写了,所以量产,盘是坏了。水货120G的某顿固态
手贱啊,乱点,量产120G成功了,居然又再次量产 就没有成功过,就上来求助

现在遇到问题, pretest 打V的话量产失败,去掉V可以成功 容量1G,

大神判断下 是闪存坏了 还是虚焊? 工具显示31个坏快

远程解决好悬赏就成功

楼主:
下载了几个工具都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再次量产,有2个128G可以用,是不是主控了,有一个128G可以格式化成功 正常使用 另外一个不能格式化

网友A:
开卡速度一分钟以内,你觉得能把坏块给隔离掉?开卡工具只是把闪存里的地盘规划好,至于地盘里有没有坑,它是不管的,因为没人和它说里面有坑。或者只知道出厂时的坑,后来新冒出来了坑开卡工具不知道坑在哪里。你取得这地块想要丈量一下,结果掉坑里了。

开卡前老老实实跑一下rdt。生成一张rdt表,开卡工具依据这张表,把坑剔除出去,得到没有坑的地盘。然后你丈量的时候就不会掉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速度一分钟以内,你觉得能把坏块给隔离掉?开卡工具只是把闪存里的地盘规划好,至于地盘里有没有坑,它 ...

小白,请问如何泡RDT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请问如何泡RDT

下图橙圈内勾选,保存,开卡。断电,上电,,,等     如发热  ...不发热   或者 有灯  变换....  具体你百度一下如何跑rdt,或者参考我的贴,我的是2258xt跑完后,重新连接,开卡软件顶部菜单中可以读rdt结果。....读不到,说明跑失败了。。

网友B:
闪存的ID列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的ID列出来看看

网友B:
flash ID,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 ID,不是这个

Hynix,128Gbit,H27QDG8D2B8R----  不是这个?

哪里检查呢

楼主:
不同工具,检测的不一样,有128G 有256G 有512G都是海力士Hynix

网友B:
不是,要不你下载个工具检测一下。https://www.usbdev.ru/?wpfb_dl=101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不你下载个工具检测一下。https://www.usbdev.ru/?wpfb_dl=10117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 on this server.

没有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不你下载个工具检测一下。https://www.usbdev.ru/?wpfb_dl=10117

网友B:
发消息会扣M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消息会扣M币的

论坛现在发M,各种收M,没有注意到。看来改天再乱点一同,估计就算量产成功,寿命也不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现在发M,各种收M,没有注意到。看来改天再乱点一同,估计就算量产成功,寿命也不久了 ...

应该是可以开卡的,首先要确定闪存的ID,再找配套的固件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开卡的,首先要确定闪存的ID,再找配套的固件刷

下了4个工具,下午乱点 成功了。手贱,又点量产,点不起了

总结:没有搞懂,没有见好就收,瞎折腾了

网友:
小白一个,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