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太阳电路原理 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2022-10-22):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对小太阳的理解对吗?图1中黑方块的外面是旋钮开关(低温,高温,低温摇头,高温摇头)
(1)电机摇头功能:图1中电源正极分为两路,一路经过黄线进入图中电机。
(2)调温功能:图1中电源正极另一路,进入图中右上角,再从左上角的红线出来进入加热管。蓝色原本有一个接头,连接图2中二极管再连接图1左上角的铜片。当正极电流不经过二极管时,进入加热管的电流大。当经过二极管时,再进入加热管的电流小。

网友:
还带摇头功能,

网友:
嗯,交流电没有正负极只有零火线。经过二极管半波整流功率减半

网友:
串二极管半波整流减小功率就是高温和低温调节的原理,交流摇头电机和风扇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