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分享一个刚写好的单片机开发工具,支持STM8和STM32串口烧录

楼主(2022-10-22):
昨天发的程序有小bug,今天修复bug重新上传。

手上几块开发板的测试情况:青风STM8S207,支持,烧录成功率比ST官方的ISP成功率还高,我在用ST官方的ISP软件烧录青风STM8S207开发板时的成功率非常低,估计5%的成功率都不到。
普中PZ6806L STM32F103ZE,支持,目前测试还没有出现烧录失败的情况。
正点原子战舰V3 STM32F103ZE,支持,目前测试还没有出现烧录失败的情况。
仿真点原子探索者 STM32F407ZG,不支持,目前测试可以握手成功,不能烧录,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有时间再修复。

是用vb写的,水平有限,还请大家多提建议。

烧录文件支持常见的.hex;.s19;.srec;.bin;.elf;.out;.axf;

下面是今天更新的
单片机开发工具

补充内容 (2022-10-27 00:42):
25楼有最新版本

补充内容 (2022-10-29 14:58):
2022-10-29 最新更新在34楼。

补充内容 (2022-11-1 00:12):
2022-11-01 更新,附件在41楼。

网友A:
能不能读flash

网友:
支持楼主,让我们多一些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读flash

可以,校验就是读flash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收藏先

网友B:
图形化还是命令操作?

网友C:
厉害,软件都写出来了。用什么写的,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形化还是命令操作?

图形化的,点按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软件都写出来了。用什么写的,C++吗?

水平有限,只会一点v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形化的,点按钮就可以了

stm8的串口下载好操作吗?一直都用的stlink没试过串口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m8的串口下载好操作吗?一直都用的stlink没试过串口下载

一直以为stm8只能用swi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的串口下载好操作吗?一直都用的stlink没试过串口下载

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的,好像只有105 207和208这种中容量和大容量的支持,003 103 105这种小容量的就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以为stm8只能用swim。

8K FLASH的芯片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的串口下载好操作吗?一直都用的stlink没试过串口下载

ST官方的ISP软件烧录STM8是真的巨难用,成功率还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的,好像只有105 207和208这种中容量和大容量的支持,003 103 105这种小容量的就不支 ...

那就不折腾了,我用stm8只用到小容量的,大容量的也就两片板子上的10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折腾了,我用stm8只用到小容量的,大容量的也就两片板子上的105了… ...

105支持,003 103 903这种8K FLASH的不支持

楼主:
003 103 903 这种8K Flash的芯片不支持
005 105 这种32K Flash的芯片支持
007 207 这种128K Flash的芯片支持
具体可以查阅相关型号的数据手册,BootLoader的地址一般是0x6000。

网友:
收藏,顺道得点币.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