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械版微波炉定时器误差与正确使用

楼主(2022-10-22):
各位前辈大家好
本人第一次使用
这种机械定时器
据说正确的操作
不论你设置1分钟
还是3分钟,都要
唰地宁她至少半圈
再往回拧到你想设置的时间
就是说你得给她上劲储能,否则误差很大

不知道这传闻有根据吗?
这种机械定时器几分钟能差多少秒?
几十分钟,能差一分钟吗?

知乎上2022年美国微波炉TOP10
清一色都是推荐电脑版,且以松下居多
夏普,三星,GE都上榜了,无中国品牌
机械款,难道是第三世界采用吗?

网友A:
再买一个定时器就解决了,我已用了多年了!

网友B:
有年代微波炉才是这种,新出得全是电脑版

网友:
标着多少就是多少,拧到几分钟就是几分钟,除非定时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年代微波炉才是这种,新出得全是电脑版

这就是新买的,京东微波炉销售排行版有很多款机械版,拼多多机械款更多上榜
美的创造吉尼斯销售记录的也是机械款

网友:
这种机械定时器一般来说每次转动角度要大于45度。再往回调。
大于45度不用回调。

具体我也不懂,反正小于45度的时间定时器可能会不走。。。

网友C:
以前机械式定时器的说明书会说要拧到某个时间后(印象中是3分钟)再拧回来。

楼主:
有请@8139 大神,位临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机械式定时器的说明书会说要拧到某个时间后(印象中是3分钟)再拧回来。 ...

你是资深前辈,谢谢

网友:
原来机械版这么麻烦,还是数码管按键时间直观。

网友:
不需要~我有白色的美的,最便宜的机械款,要几分钟扭几分钟,火力则是控制通断时间比例

网友:
就喜欢用这样的,简单,清晰,明了,暴力,舒服。
当然定时器多拧一点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真没刻意这么做过。

网友:
机械的操作方便。

网友:
要回拧的,不然误误差大

网友D:
微波炉用的机械定时器分为双程的和普通的,所谓双程的定时器如楼主图片,旋钮初始10分钟以每刻度1分钟分度,而后再转动相同角度则以每刻度5分钟分度,属于电机驱动,不需要多转角度再回到定时刻度上,而普通定时器则是所有定时刻度均匀分布,电动或卷簧驱动,有所谓“回差”需要多转角度再回到定时刻度,不然旋钮没转回到0刻度就响铃断电,造成定时不准。双程机械定时器前10分钟以1分钟为分度,读数误差在0.1~0.9分钟~理论上一般人的平均误差0.5分钟;后20分钟以每小刻度1分钟分度,理论上也是半分钟的误差(但是显然比前十分钟读数要难度大些),所以最大误差就是半分钟,不会定时时间越长误差越大。
其实对于属于加热器具的微波炉来说,跟火烧锅底一样,多十几秒少十几秒无所谓,机械定时器完全满足需要,而电脑定时的精确到几秒几十秒看着高大上,使用上就完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用的机械定时器分为双程的和普通的,所谓双程的定时器如楼主图片,旋钮初始10分钟以每刻度1分钟分度 ...

你好前辈:

终于等来了专家,全面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之前一直用电脑版,机械版知识空白

还有您贴图白色面板,火力那刻度可很多,比美的5个档位多得多。进口原版吗?变频微波炉,接近功率连续可调了
我搜到一个与你贴图类似的微波炉,格兰仕国外销售的型号,也是功率分割很细,难道格兰仕微波炉也与海天酱油性情一样?甚至,给老外无微不至的列出:披萨,饮料,重热,爆米花档位,多少盎司,用多少时间

意外发现它采用了非双程机械定时器,均匀等分30分钟

追加一个问题,既然变频微波炉采用igbt ,5档是不是对应着5个不同电阻。如果是用电位器替换,应该可以连续功率可调了

您看,用对数电位器,还是普通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个定时器就解决了,我已用了多年了!

你好:前辈,请看图
是利用这类定时器吗?
微波炉定时器多设置时间
以电子定时器为准?
然后,尽可能同时按下去?

还是你还有什么高招?

自己DIY了一个数字定时器
10秒1分钟10分钟长按增加的较好
配合液晶屏幕

网友E:
这个蛋就是拧到头再往回拧到需要的时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蛋就是拧到头再往回拧到需要的时间上

你好前辈:
这种我玩坏了
一个宜家厨房定时器
我的上劲经验就是从这里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请看图
是利用这类定时器吗?
微波炉定时器多设置时间

对的,就是这种,把时间设置好,开微波炉时按下定时器,
时间到了,定时器响了就关掉微波炉,和数字式的道理一样的
我觉得还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