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普智能吸顶灯MX480B简测和维修

楼主(2022-10-22):
前些时,兄弟家的吸顶灯出现偶尔闪烁,偶尔不亮,偶尔正常的奇怪故障,最早怀疑个别灯芯出现问题,导致电源保护,实际查看,仅仅个别LED有轻微受潮导致荧光粉变色(如红箭头所示),外挂电源测试,灯板工作正常,且灯体为铝合金大面积散热,灯板工作温度控制的相当好。

简单介绍一下,如何确定灯板的驱动电压,一般灯板上会有这样的标识:

LED2835:代表用的2835规格的LED
7B11C*2:代表LED结构是7并11串,这里B就汉语拼音并联的并,C也一样,就是串,国内的灯板几乎都是这样的标识,*2是标识用了2组,黄和白各一组,用于调整光色使用。
15+15W是灯板的功率,每组是77颗LED,平均每颗功率0.195W的样子,估计用的0.2W的灯芯,低功率灯芯的好处是发热比较低,实际上比单颗0.5w,1W的,寿命要长一些,发热也相对小,但是占用PCB大,成本高。

知道11串的结构,就知道驱动电压大约是3*11=33V左右,测试时候电流用10mA左右,找个可调电源,设置好电压电流,点亮灯板就可以测试了。

测试发现灯板状态很好,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在电源上了。

这个电源型号是:OP-DCP36D420HW

电源上可以看到,在输出1和输出2,电流mA的中间,有个小点,旁边标识了”tc“字母,这个地方代表的是这个电源模块最高的温度点所在位置。
同时电源规格后面有描述,这个电源Ta值是45度,也就是,电源工作时候,温升会有45度,比如环境温度25度,电源在标识tc点位置,可能会有70度的温度,Tc:标识为80度,代表这个电源最高工作温度是80度(通常也是tc那个点)。
按我个人的理解,也就是这个电源工作的环境温度应该是80-45=35度,也就是说,这个电源设计是需要在环境温度35度以下使用。

另外,电源右上方还有个SELV的标识,有这个标识,代表这个电源是隔离电源,相对安全性较高(对比非隔离的LED驱动电源而言),当然,这个认标识还有其他意义,比如:
  • 低电压(不应超过 120 伏直流电和 50 伏交流电),
  • 基本绝缘(保证导体和绝缘屏障之间的最小距离),
  • 保护性隔离。

打开电源外壳,内部如下:

PCB背面做了三防漆处理,可以发现,变压器周边有明显高温发黄的迹象。
电路结构是AC-DC,然后后级两路DC——DC调光电路,其中智能控制板以子板的形式插焊在电源板上。

实际测量发现,智能控制板的3.3V时有时无,这个电压正常的时候,灯工作也正常,否则灯就不亮,由于这个灯的亮度是这个板子输出的2路PWM控制的,没有pwm信号,灯就不会亮。从反面看到,3.3V是通过贴片的1117提供的,位号为U4,发现其对应的滤波电容由于靠近变压器,估计高温原因,明显有变形,测量也发现容量和ESR异常,就在红圈位置的直插电容,耐压10V,680uF规格,直接更换了一个,3.3V供电正常,灯也正常工作了。

修复后测量了一下工作参数:

这个电源功率因数还是做的相当好的。要是变压器规格用高一点,发热更小点,就好了。

对了,这个灯型号是:MX480B

热成像: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140-1-1.html

网友A:
看照片,高频变压器旁边的绿色外壳电容,顶盖鼓了。

网友:
还好,会修可以省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高频变压器旁边的绿色外壳电容,顶盖鼓了。

对,就是这个电容被烤的鼓包了~~~,这个是1117的滤波电容,导致3.3V输出异常,然后智能板不给PWM信号,灯不亮。

网友:
这个用料可以,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很明显,电容鼓包了!

网友:
讲解很到位

网友:
有什么可以隔热的方法?否则还是会爆电容。
装歪一点行吗?旁边空间够用。
或者在两者间垫点什么?隔开?

楼主:
个人觉得几个办法,

最简单估计是就是电源反装,通过灯盘的大面积铝合金给变压器这个区域做散热,预计会有一定改善。

再就是在这个区域打孔,甚至直接挂一个3.3V的小风机对这个区域散热。

这样的就还不错,当时2块一只,屯了好几个,之前用来对M.2的SSD散热,挺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欧普吸顶灯的灯板标识讲解很到位,不知其它厂家的灯板标识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有一颗绿的鼓了。

网友:
大厂出品 用料不错。

网友:
欧普的灯具还是很耐用的,几年前在坛友店里买了几块18W的欧普灯板改了几个吸顶灯,到现在没一个坏的。

网友:
外壳不要,然后电容不剪脚,高一点

网友:
欧普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太复杂了,正面没有标记,拆下也没拍照,是那个鼓包的电容吗?

网友:
欧普这个品牌还不错,做工可以,比较耐用。LZ分析的比较到位;实际直观可以看到绿色高频电容已经有孕在身!感觉这类出现闪烁故障通常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如果电容不剪脚的话,会有漏电的可能吧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挺不错,我一般新灯安装时就把电源外壳摘去,有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