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22年第6贴:善领(zenlane)ZR-X3驾驶安全预警仪

楼主(2022-10-22):
善领(zenlane)ZR-X3驾驶安全预警仪,这名字高大上吧!俗称 狗
不说话,上图

网友:
现在很少了

网友A:
用过一段时间善领的软件,数据还比较准

网友:
以前用过软件版的,更新很快,后来好像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段时间善领的软件,数据还比较准

应该有2年没更新了吧

网友:
以前喜欢开快车,也有类似的玩意,现在有几年不用了。

网友B:
现在都是区间测速了,这个玩意没有什么用了

跑的再快再会躲雷达有什么用呢,两个测速点之间把时间给你限制了

网友C:
电路有高频微调。可惜有些地方容易被没收,弄记录仪二合一新款好点,万一路上有问题关掉测速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区间测速了,这个玩意没有什么用了

跑的再快再会躲雷达有什么用呢,两个测速点之间把时间给你限制 ...

来我们这里试试,天天换地方流动测速,外加压黄线拍照。

楼主:
是的,前些年流行,这几年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我们这里试试,天天换地方流动测速,外加压黄线拍照。

安全,规范驾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高频微调。可惜有些地方容易被没收,弄记录仪二合一新款好点,万一路上有问题关掉测速模式。 ...

高频微调可以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频微调可以干什么?

刚出厂的产品,接收器频段有误差,微调电阻用来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出厂的产品,接收器频段有误差,微调电阻用来矫正。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以前叫电子狗,现在改成预警仪,但里面的这个装置始终没有变化

网友E:
有在线版的,插流量卡,可以随时更新

楼主(2022-11-21):
引用 网友E:
有在线版的,插流量卡,可以随时更新

感觉现在很少用,一方面区间测速的监管手段多了,一方面大部分人员素质也高了~

网友:
还是有点用,至少走神时,能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