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卡西欧1872/A168小金表换电池CR2016

楼主(2022-10-22):
卡西欧的小金表,没有电了。

表带是金属的。

简单四个螺丝拆开

表头看起来金光闪闪,但实际是 塑料镀金的,
开始以为表头是金属的,

晶振,和一个什么开关触点?

看这电路板,应该是个正宗的。

电池架?

SONY 电池,电压只有0.99V 了,看标16的电池,这电池用了3年把,在19年就没有显示了
好在是没有发绿漏液。

网上薅羊毛的电池

对比一下,

其实是可以这样换电池的,我搞的复杂了。

装上电池,调整好时间。

网友:
看成了拆卡西欧表的2016电池。

网友:
鉴定完毕,原装正品。

网友A:
这种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时间精度如何?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

倍量虽然很差但用一两年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外壳啥材质啊

网友:
金光灿灿,激情四射。

网友:
这么多年前,卡西欧就有土豪金了

网友:
当年能戴这表也是小土豪了

网友:
这表很省电吧

网友:
屏幕太小了,不符合现在的审美观了。

网友:
换好还是继续吃灰?

网友:
用2016电池还是很良心的 毕竟这玩意羊毛多

网友:
这表价格还是不便宜的,可惜表壳虽然金灿灿的却不是不锈钢的...如果是不锈钢的,值得入手的!

网友:
84年亲戚从香港回国,送的就是这日本电子表,,,

网友:
这表现在是老古董了

网友:
做一个有机玻璃片装起来会好看点

网友:
电子表里面一般都是小的电池,用这种大的电池还是第一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