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耳朵12V1A电源适配器(TEADY STD-412K-A+)

楼主(2022-10-22):
这个小耳朵12V1A电源适配器是在路边捡的,两头的线被剪掉了,经上电测试输出指示灯亮,测输出电压在11.8~12.5之间跳动不正常。

电源板子做工质量和元件很好,东西一样都不缺

故障原因是电容热死怀孕了

更换电容后修复,算是捡了个漏。

楼主:
的确不错,用料足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换了鼓包的电压应该稳了

网友:
中规中矩的电源。
但是用料好像一般

网友:
换了电容电压应该稳了

网友:
这小电源凶杀弄hi捡到漏了

网友:
找其它好点拆机电容换上,试下能不能输出。我捡过烧暗的,只能拆件。

网友:
分立元件开关电源。电容质量的问题,把板子上的电容全部换成红宝石电容,增加耐用性。

网友:
做工质量和元件很好

网友:
居然是玻纤板

网友:
看材质与做工,应该是一款不错的电源

网友:
最好换一只10uF/400V或10uF以上的电容。

网友:
小耳朵的电源还可以,之前厂里买了很多12v2A电源打算给监控供电,后来又改成了用poe供电,就剩了一大箱小耳朵,我拿了几个给回去给电脑显示器供电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对得起它的价格,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质量不错了,看看现在的板子,节省的惨不忍睹

网友:
很不错的电源啊。

网友:
修好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