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热成像仪下的欧普LED吸顶灯

楼主(2022-10-22):
维修了一个由于发热较大,导致电容失效出现故障的opple智能吸顶灯,

详见帖子:【新提醒】欧普智能吸顶灯简测和维修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我们用HIKMICRO热成像仪看看电源发热的情况:

可以看到,这个电源外壳部分最高温度,达到了62.5度,看来,电源外壳上的Ta=45度真是一点都没有虚标啊,环境温度大概23度+45度=68度,设计值和实际测量值相当接近啊,┭┮﹏┭┮。

由于0.2W的小功率灯珠,且背板是大面积铝合金,灯板温度相当低,R1区域是灯板温度,大约在30-34度之间,相比周边温度(R2区域)的:23-26度,温升仅有7-8度,灯板温度控制的相当好。

其实啊,如果这个电源能把变压器裕量做大点,这个灯寿命应该是可以比较长的。但是目前来看,寿命短板在电源上。

网友:
偷工减料啦!

网友:
需要增强散热

网友:
增大供电余量 材料增加 利润下降 厂家不得干

网友:
热成像,检查故障点的先进方法,得要有先进设备才行

网友:
不得不说 热成像应用广

网友A:
最终怎么处理?
增加电源容量还是减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怎么处理?
增加电源容量还是减少功率?

最后把变压器位置附近的外壳锯了,哈哈。温度能下降5度左右,先用着吧。

网友:
加个小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