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海信LED55K5500US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2-10-22):
海信55吋电视,购于2015年国庆,2016年国庆刚好出现死机故障,售后上门更换主板;2019年后一年使用不到二十次,在夏天天热时播放部分视频死机,后TB一块主板,更换后依旧,应该是性能太差;今年夏天一天开机后屏幕慢慢变暗,直至没有图像,在晚上能看到暗暗的蓝色,家里有现成主板,更换试试依旧,TB发现解码板就二十多块,到货后更换故障依旧,虽然能看到背光亮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购得一电源板,也是二十多块,故障依旧。今日拖到镇上唯一家电维修电,判断屏坏,无修理价值。
遂拆之,这是后盖。
铭牌。

拧开后盖一圈螺丝加支座固定螺丝,轻松取下后盖。

拔下喇叭接插件,取出喇叭,居然分高低音。

底部支座固定和背部固定冲压件。

骨架上的铭牌。

拧开黑色钢板上的几十颗螺丝,取下钢板,然后沿塑料框一圈卡扣轻轻撬一下,即可取下塑料框。

松开侧面一圈的螺丝和面板后下方保护钢板的螺丝,先取下两小块钢板,然后取下前框。

这是取下来的前框。

取下液晶屏。

顺着钢板骨架一圈的卡扣轻轻撬开,取下四根卡条。

可取出导光板和透光板等。

松开固定灯条的铝合金板上螺钉,取出率合计板,灯条粘的很牢,只完整取出一根,另一根实在没耐心了。

液晶屏铭牌

部件和接插件全家福。

准备卖废品的铝合金板。

一堆钢板

一堆塑料件。

网友A:
你确定是屏的问题,不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倒不如卖了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屏的问题,不是背光的问题?

背光是亮着的,从钢板的孔洞中可以看到,我不会修的,是维修师傅判断是屏坏

楼主:
导光板拿来垫桌子。

网友:
除了屏,其他的都还值得修下。
屏坏了,只能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背光是亮着的,从钢板的孔洞中可以看到,我不会修的,是维修师傅判断是屏坏 ...

没刷个固件试下,也许有惊喜呢

网友:
都这么多年。背光老化正常的,所以优先检查背光亮度跟背光供电,前阵子换背光,折腾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刷个固件试下,也许有惊喜呢

关键是主板也换过,恢复过出厂设置

网友:
个人觉得背光灯条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前几天换了背光灯,和这机子大体一样亲戚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换了背光灯,和这机子大体一样亲戚家的

背光问题的话,在钢板的孔洞中有光吗?那种很亮很亮的光

网友:
拆了卖零件比卖整机合算点

网友:
优先检查背光,很大的可能

网友:
家里的海信55寸是16年买的,忘了型号,好像三千出头。每天晚饭看会,倒还正常。照理海信电视还不错,不知道寿命多久。

网友:
屏没破,卖整机给废品站价格还行。

网友:
现在电视机好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刷个固件试下,也许有惊喜呢

主板都换了,固件坏不能两个同时坏吧

网友:
屏一般没啥,背光,屏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