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史丹利的内六角套9件套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楼主(2022-10-22):
买的库存货,湾湾出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懂行的来说说吧

网友A:
没标 CR——V,估计 45号,碳钢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标 CR——V,估计 45号,碳钢之类

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一般都是CR——V的吧

网友:
旧版的,不奇怪

网友B:
高碳钢的。 史丹利的crv会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碳钢的。 史丹利的crv会标的

这没啥好猜的,啥材质也无所谓,一把扳手只要能用,不变形拧花,用力不断就是好扳手,很多S2材质的反而容易断

网友:
CR-V大部分是裸色,S2表面处理一般是古铜色那种。发黑处理一般是碳钢之类的。

网友D:
之前京东bug价买的这个,s2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没啥好猜的,啥材质也无所谓,一把扳手只要能用,不变形拧花,用力不断就是好扳手,很多S2材质的反而容 ...

在我的认知里S2是比crv之类的好很多的,如果这个真是普通高碳钢的话感觉就一般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的认知里S2是比crv之类的好很多的,如果这个真是普通高碳钢的话感觉就一般般了 ...

s2是应该好些,但如果热处理不到家,反而会脆断,大牌子的一般热处理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扳手我觉得CRV的反而更好,S2不适合。

网友:
扳手一定要铬钒钢才能用的住,不然你就扣螺丝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京东bug价买的这个,s2钢的

不到6,好用吗

网友:
同价位的扳手和螺丝刀,史丹利和世达哪个更耐用?史丹利的只用过螺丝刀,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