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第十代酷睿i3核显 630 能支持最新高刷2K 170HZ、4K 144HZ显示器?

楼主(2022-10-22):
处理器;第十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i3 处理器   核芯显卡 630
最大分辨率 (HDMI)4096 x 2160@30Hz;最大分辨率 (DP)4096 x 2304@60Hz

主板:华擎B460M-ITX/ac
- 双显示输出选项: 通过独立显示控制器支持 HDMI 和 显示端口 1.4 接口
- 支持 HDMI 1.4 技术, 最大分辨率达 4K x 2K (4096x2160) @ 30Hz
- 支持 显示端口 1.4, 最大分辨率达 4K x 2K (4096x2304) @ 60Hz

现显示器购买需求:准备采购两台显示器,分别为27寸 2560*1440(2K) 170HZ;34寸 3440*1440(4K) 144HZ

问题1:处理器支持的最大分辨率与主板HDMI和DP接口之间有什么联系?两者就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问题2:主板HDMI 1.4 接口不管是CPU还是主板统一标识为4K x 2K (4096x2160) @ 30Hz,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如果这个HDMI接口我接的是2K 170HZ显示器,能否支持呢?win10系统设置内能否支持170HZ的刷新率呢?
问题3:主板DP1.4接口不管是CPU还是主板统一标识为 4K x 2K (4096x2304) @ 60Hz,如果这个DP接口我接的是4K 144HZ显示器,能否支持呢?win10系统设置内能否支持144HZ的刷新率呢?
问题4:我对 4096x2160@ 30Hz、4096 x 2304@60Hz是这样理解的:请前辈们指点
①4K (4096x2160) @ 30Hz转换为带宽是6.18Gbit/s(查表),HDMI 1.4接口我准备接的是2560*1440(2K) 170HZ显示器,2560*1440(2K) 170HZ查表带宽是16.3Gbit/s,结论是HDMI1.4不支持2560*1440(2K) 170HZ显示器。
②4096 x 2304@60Hz转换为带宽是12.54Gbit/s(查表),DP1.4接口我准备接的是2560*1440(2K) 170HZ显示器,2560*1440(2K) 170HZ查表带宽是16.3Gbit/s,结论是DP 1.4支持2560*1440(2K) 170HZ显示器,但刷新率估计只能设置为170HZ以下(12.54Gbit/s小于16.3Gbit/s)

网友:
2K应该能支持到120hz。4K支持到60hz,要用4K144hz需要上12代酷睿,而且要使用dp转hdmi2.1进行输出,12代的原生HDMI也只有4K60HZ

网友:
对于接口规格写的多少就是最大只支持那么多,如果想HDMI用较高的支持,需要买个对应高规格的DP转HDMI转接头。

网友: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