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佬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6 - 烧鸡大法烧好七彩虹A320M

楼主(2022-10-22):
从6月份开始不知不觉手里也过了50多块主板了,大部分是AM4的,主要还是因为比英特尔的便宜,A320的一般30收,B350一般50包邮。

今天记录一个七彩虹A320简单的故障的维修。

我其实喜欢修这些杂牌,虽然没有图纸(还是因为穷,就算华硕有图纸我也买不起),但是设计简单,省掉了很多复杂的可靠性设计,容易定位故障。

话不多说,这块板子橙色8新,目测没有掉件烧焦等异常,测了下CPU供电无短。
先不上CPU可以触发,CPU供电0.8V VBOOT正常。

上CPU却不触发。

在Jim Keller大神操刀下,AM4的触发已经全部集成到CPU内部了,桥只是用来通信USB和SATA等接口。
前面的症状说明,很大可能是CPU拉低了RSMRST#,
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厂家设计不一样,有些AM4板子即使正常情况,也是需要CPU才能触发。
一般高端点的板子会设计成这样。

当然这款七彩虹是低端的低端。

那就查查RSMRST#的条件,就是CPU的待机电压和时钟要正常。
它们是: 3.3VSB、+1.8VSB、+1.5VSB(有的板子没有)、VDDP、+1.05V_PM_S5
以及32.768K晶振。

没有图纸,只能打开其他板子的点位图,从CPU座子开始。

最终发现+1.8VSB短路。

最近修过的这几十块板子里头,这是第二个短路的(非CPU),基本是捡钱的活儿,暗笑。
祭出烧鸡大华!!

捡钱?结果都5A大电牛了,板子上摸遍了没反应。。

我就不信了,放在那里过了得有10分钟,RTC电池附近有4个MLCC并联的地方,巨热。

一颗一颗拆,第三颗才是短路的。这下不短了。

还挺不好拆的,文宇的风枪也不给力啊。

这个位置,把座子都吹化了,干脆装一个580uf的固态,它本来就是留了固态的孔。
就是这个孔是焊锡封住了,费了我老鼻子劲才搞定,手动的吸锡器不行,我是不是需要一个自动的?
坛友有没有推荐的?

我的新装备,紫铜散热,有时候要装CPU风扇不方便干活。

这下待机就有+1.8VSB了。

毫无悬念,亮了。

谢谢观看,请看垃圾佬以往的捡垃圾的贴子:
拆修固纬数字示波器GDS-2062存在偏置/CAL信号等故障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 - 华南金牌B75主板险翻车终绝地求生/附BIOS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2 - 华硕A68HM-E主板秒杀/附BIOS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3 - 盲修影驰A320M龙将主板CPU供电电路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4 - 不完美维修杂牌B75主板/附BIOS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5 - 华硕B350和寨板X58简单秒

楼主:
满版摸太痛苦了,把我手都划了,不说了,现在就去加购H21 Pro

网友:
哈哈,就是要咬咬牙,买个手持热成像,修液晶电视也好使

网友:
拆这个,应该是刀头侍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满版摸太痛苦了,把我手都划了,不说了,现在就去加购H21 Pro

你确定你这回得了本?

网友B:
热成像推荐艾睿的C200,最高温度可以到550℃,海康的只有350℃,分辨率都是256的,NETD都是<50mK,另外修主板你需要额外买个微距镜,闲鱼有便宜的

网友:
热成像该上场了

网友:
热成像仪这么火,

网友:
amd配的板子几乎都能出毛病,我现在看见按摩店的u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推荐艾睿的C200,最高温度可以到550℃,海康的只有350℃,分辨率都是256的,NETD都是<50mK,另外修 ...

嗯,看着那个坛友介绍的优利德感觉不大行,倒是只要7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这回得了本?

垃圾佬就是这样,捡垃圾只是手段,目的是更新装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看着那个坛友介绍的优利德感觉不大行,倒是只要7xx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182-1-1.html

我的刚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182-1-1.html

我的刚到手

牛掰,超值啊,就是怕咸鱼水深

网友C:
靠技术吃饭

网友:
看电容颜色,坏的会颜色比较深,直接用刀挑掉即可,不用上烙铁。还有最好上个热成像,或者松香熏,或者直接刷个助焊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技术吃饭

吃饭谈不上,喜欢捡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饭谈不上,喜欢捡垃圾

十多年前我也天天去废品站找电子垃圾

网友:
有莫得板子买几块

网友:
会修主板的都是大神,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