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解决实际问题的推车才是好推车

楼主(2022-10-22):
平时出去干个活,两个工具包加起来得有四五十斤,碰到电车进不了的小区,只能拎着两个包走进去,累的要死,遂产生购买手推车的想法
便携性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那种不能折叠的手推车首先排除在外,其次在保留便携性的前提下要尽可能的结实耐用,费用预算300元以内,下一步就是选择相应产品
浏览一番,感觉史丹利旗下的一款工具车配色款式深得我心,两种装载方式,70/137KG装在能力对我来说足够了,史丹利的品质我是相信的,就是价格都是400以上,考虑再三,,遂放弃。

不过不死心,在群里有大神指出这款大概率就是顺和代工的,顺和也有一款一摸一样的产品, 价格能便宜近一半,马上上网找与对应的产品,果不其然,除了配色从黄色改成蓝色,其余一摸一样,价格优惠完300左右,搞了点券到手279,今天收到货了迫不及待拿出来使用,便携性和使用体验很不错

网友A:
楼主pm个链接 宝上都要398

网友:
设计不错,价格不亲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pm个链接 宝上都要398

PDD多的是,可惜我已经有大大小小推车3-4个了,要是没有一定买。

网友:
两个小轮子很不友好,用了你会发现,稍微不平的路就会因为有那个保护铁片太低而不好用,
我也是群里买的同款,小轮子已经坏了

网友B:
会电焊自己D一个,牢固度耐久性,除了不美观,其它都是优点,轮子可以自己选择,甚至可以是真空充气轮胎

网友:
车是不错,轮子只适合硬化的路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电焊自己D一个,牢固度耐久性,除了不美观,其它都是优点,轮子可以自己选择,甚至可以是真空充气轮胎 ...

我的推车不太好看但是从第二辆开始都几乎是金属的,轮子14厘米以上,轮子的区别特别大,同样是轴承的轮子,用起来会发现有的很静音,有的声音特别大。楼主喜欢史丹利得配色,我洽洽不喜欢,我觉得顺和的配色还低调一些,没干出啥大活,就不要太惹眼了,当然推车用旧了就顺眼多了。推车太好容易被偷,脏兮兮的旧推车用了几年那种最合适带出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推车不太好看但是从第二辆开始都几乎是金属的,轮子14厘米以上,轮子的区别特别大,同样是轴承的轮子 ...

有同感,4寸的轮子,直径是15厘米,可以充气,感觉面对各种地形,耐磨性要好一点

网友:
车是不错,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同感,4寸的轮子,直径是15厘米,可以充气,感觉面对各种地形,耐磨性要好一点 ...

15厘米是6寸,充气的一般都得20厘米8寸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厘米是6寸,充气的一般都得20厘米8寸以上,

说错了,6寸直径15厘米,是我查到最小的充气轮子

网友:
前段时间也看上史丹利那个了,准备买来取快递,后来觉得太贵放弃了。毕竟家里傻婆娘并不经常10件10件地囤牛奶

网友(2023-05-16):
这个推车居然还涨价了,以前我看用券后有299元的,
现在都要320-340了,我也下单了一个
不知道时间长了质量如何呢,
我首先问商家拓为的拖轮工具箱的尺寸,
可惜没一个愿意告诉我的,
这个尺寸大小关系到能否放在电动车踏板上
大概用电动车装工具箱的人很少吧,
我10年前128元买了一个折叠推车,
也是塑料件多,很少用,放置了10年,
最近发现有一个轮子已经不能随着踏板放下而展开了,
红圈处是塑料件坏了。

最新,马科途推车到了,很重很精致,有钱真是好想买就买不需要如我纠结很久,
我虽然有几个推车了,买这个也不后悔,我看这个结构比较合理,
轮子的保护铁条不喜欢可以用角磨机割掉,
然后重新安装2个磁铁就行
另外随车买了个折叠塑料框,觉得比较单薄,不知道能用多久
好几十元不太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