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22年第7贴:拆日科7DF 7.2V电动工具,求助换电池问题

楼主(2022-10-23):
这是我买的第一把电起子,大概是2011年,当时主要是为了装家居,当时花了270元左右,虽然是偶尔用,也出了不上力,省了我不少劲。大概3年左右电池不行了,两块都不行可。就退休了,后面又买的12V锂电的,用的也不多,基本也是放坏的,电池不耐用了。这几日在家不能出门,各种折腾,找别的东西是把它又翻出来了,拆开研究研究能不能换电池。

十来年了,款式老土,但挺结实。充电器很大的个头。

一面

另一面

充电器和一节电池,电池是7.2V的

拆了8颗螺丝才打开,基本都是这样的结构吧

调速开关,带正反调节

60V50A的场效应管

RS550电机

下面拆充电器和电池

这能看出是2011年的产品

还是变压器的,方牛个头也不小

变压器次级交流10.8V左右

整流滤波后14V左右

应该是带充满自停功能

电池是6节1.2V电池串联

手中有很多电动车的18650电池
各位大神,问题来了:
一、能不能取两节串联给这个电起子用!两节电压8.4V给这个7.2V的问题不大吧!
二、原电池标注1.5Ah,是550电机的工作电流吗?这种一般电动车的的电池放电有多少?够不够这个电起子用?
三、手中没有8.4V大电流的保护板,只有8.4V充电板,把充电板改充电器里,电池组里不用保护板,有没有问题?
四、手中电池很多,但目测电池盒只能装2节,有没有办法多放几节,比如4节或6节?
感谢!

楼主:
二楼先占着,如果改了后面发图
昨晚拆了两节电动车的18650电池,测了测电压,挑了挑,放了很久了一组还有4V的电压,充满电,改串联,焊线试了一试。启动后电流1安多有准备转的迹象,等动起来电流已经4.5A左右了。完全转起来10A的电流,电池都有热感。不知道这个电池是几C的,能不能经得起10A的放电,要是2并或3并应该就不是问题了,电池倒是有很多,电池盒放不下。再想一想,继续折腾!呵呵

网友:
1可以
2动力锂应该可以,这钻带载电流10A往上,我的可调电源10A打满!空转全速6A左右,电池多坏了扔
3可以,用完及时充,不充放死了,电池多坏了扔
4换该大电池合!

网友:
仿的日立的吧

网友A:
找4个18650塞进去,加个保护板防过放过充

网友B:
还是换个镍镉电芯吧 省心

网友:
铁磷酸锂电池3.2V充满3.6V。

网友:
完全可以2个18650。
1.5HA是电池的容量,就是7.2Vx1.5HA=10.8VAH(瓦时)=0.0108度,换18650后变更多了。

楼主:
可能是,没关注过日立的是什么样的,有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4个18650塞进去,加个保护板防过放过充

也想放4节,但怎么都放不下,还在想办法中

网友C:
单独买2节动力的1865即可,最好是进口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个镍镉电芯吧 省心

镍铬的不是要花钱,电动车18650手里一大堆。花钱买镍铬电芯不如买新钻了

楼主(2022-12-28):
引用 网友C:
单独买2节动力的1865即可,最好是进口的

手里电动车的动力电池效果不好~

网友:
仿日立的,这个电池盒子可以上2个21700,我就这样干,我用日立7.2的冲击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电动车的动力电池效果不好~

电动车的拆机电池并不好,最多也就3C;

想带动550有刷电机,最少要5C以上的,放电最低15A。

推荐使用SONY CTV4、C5、C6;三星20、25、30;LG MJ1、MT2;松下NCR18650B、18650BF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电动车的动力电池效果不好~

电动车电池不是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