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男人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艾睿C200热成像仪到手测试

楼主(2022-10-23):
说来话长,自己心仪的热成像仪已经在购物车里躺了快一年了,有海康的,也有艾睿的型号,因为价格比较贵所以一直没下得去手。前些日子在闲鱼发现有人在卖艾睿的C200,一番讨价还价之后1100包邮拿下,卖家说是自己买回来就是图个新鲜,玩了几天就闲置了,然后就拿来挂闲鱼了,主机的保修还有一年多。

货收到之后好大一个盒子,又厚又重,挺瓷实的一个玩意儿

原厂包装设计的很好,防震非常到位

机头在里面很安全

机头、说明书和合格证,原厂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一张C10的TF卡已经插在机头里了

机头看着挺新,卖家应该没打诳语

艾睿的Logo,机头包胶比较细致,艾睿官方的说法是可以抵御2m的跌落

正面从上到下是LED照明、热成像镜头和可见光镜头

屁股下面有个1/4的螺母,可以把热成像仪放在三脚架上使用

上盖可以打开,里面是Type-C的充电口和TF卡槽,C口充电电流可以达到1.6A以上,还是比较快的

开机需要点时间,不是马上就能用

C200的测量温度点位有中心点温度、高温点、低温点和关闭所有点位;C200的Pro版支持自定义的点位

成像模式也有很多种:热成像、可见光融合、画中画等等好多种

色板有七种,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式

系统设置菜单也比较周全

桌面液晶显示器的热成像图,因为显示器背光是CCFL的,所以上下两条灯管是最热的,34.7℃

空调的热成像图,出风口是最热的,53.5℃

冲牙器正在充电,无线充电底座那里是最热的

冰箱的侧面,平时热不热都是靠手摸,这回有了热成像仪,温度一目了然

搭个电路热成像测试的环境,左边是12V电源,中间是易驱盒子,右边是个IDE硬盘

开机运行一会之后的热成像图

用IDE硬盘是因为元件这面都露在外面,方便热成像仪观察

因为艾睿C200成像的最小焦距是25cm,所以看硬盘的时候,能看到发热的位置,但看不到具体的元件

买C200的时候,在闲鱼同时买了一个配套的微距镜,120块钱,别笑,我自己没时间做这玩意,多花点钱买个现成的,省心省力,这玩意就贵在硒化锌透镜上,框架是3D打印出来的,外框上我用小钻头打了一个通孔,然后拧了一颗小螺丝在上面

机头这边粘了两小块纳米双面胶,这东西很黏但不留残胶,很好用

把微距镜慢慢按在上面就行了,只要不是大力的甩,微距镜不会掉下来,取下微距镜的时候,只要揪住那个小螺丝慢慢把微距镜拔下来就行

微距镜下看电路板发热就很清晰了,谁发热,多少度,一目了然

MOS永远都是发热大户

并排三颗一样的芯片,发热也是不一样的

微距镜下的图像可以很容易定位到发热的元件,哪怕元件非常小,这对于快速排除故障非常有帮助

再上一个大家都有的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

4056芯片必须是最热的,线性充电的东西就是这样

下面上点资料图,艾睿C200系列的规格摘要

海康系列的规格摘要

简单小结一下:
艾睿C200的最高温度可以到550℃,海康的H21系列只有350℃,同等规格的热成像仪一定要选择温度范围更高的;
艾睿C200的屏幕是2.8英寸,海康的H21系列是3.2英寸,分辨率都是320*240pix,这种分辨率下,屏幕越大,颗粒感越强;
艾睿C200内置的电池是21700,海康H21系列是18650,艾睿C200的续航明显比海康H21系列强;
艾睿C200最好选择C200或C200 Pro,推荐C200,个人平时使用我觉得足够了,当然钱多上Pro我也没意见,但不要选那个C200SE,SE属于猴版的东西

男人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比如买喜欢的玩具……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这也太狠了吧?

网友:
不拆开看看啊

网友B:
单位用的是福禄克的。

网友C:
对准自己的脑袋测一下 看看烧成啥样了

网友D:
羡慕,期待这玩意有平民价的时候

网友E:
买买买,这次猴哥的钱包瘪了一截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准自己的脑袋测一下 看看烧成啥样了

黑客帝国那样

网友:
摇摇车配置越来越高了

楼主:
东西好价,下手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狠了吧?

买买买,买买买

楼主:
还有一年多的保修,等过保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用的是福禄克的。

福禄克的也就单位能用得起,对个人来说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准自己的脑袋测一下 看看烧成啥样了

体温正常,莫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期待这玩意有平民价的时候

优利德的120s便宜,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买买,这次猴哥的钱包瘪了一截哈哈哈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买买买

网友:
恭喜,男人梦寐以求的好东西

网友:
这是个败家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