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没有可以供10几个人2天用的充电宝方案

楼主(2022-10-23):
有没有可以供10几个人2天用的充电宝方案。可以同时充5台手机,应急用。

网友:
电瓶车电池。

网友:
汽车电瓶充满电,再用12V降压模块充手机

网友:
容量超标很危险

网友:
搞个4850的电池组,能存1度电,供手机够了

网友:
卡车12V铅酸电池 加12V车充  10几个人 用好多天都没问题

网友:
72v 电动车电池组,充电也放便,可以直接冲电头用

网友:
手工耿,不是做了一个巨型充电宝嘛,你可以找他买。

网友:
UPS抱你满意

网友:
两轮电车的电池,或汽车启动电池,并联成12v,  配12v充电机。
12v变5v给多台手机充电——匋宝买那种拆机的yds505电源模块,单个输出5v/5a,一个给2个手机充电。
是不是野外做工程用的?或者再加个300w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10几个人?且按20人计算,每人每天都充电一次,电池都按5000mah计算,一共需要5000mahx20人x2天=200000mah=20Ah电量
这里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升压方案,一个是降压方案,
升压方案就是常见的单电池充电宝,选择多口(但是一般也就2口)或者单口板,5块,可以满足5(10)个手机同时充电,升压方案效率都按63%,那么你需要个至少30Ah的锂电池,单体,多并随意。每个手机的充电电流都按3A算,同时最大电流15-30A,1c放电对于电芯无压力。这个电池就需要单独的充电电路了,毕竟30Ah的容量,靠充电宝板子充电有点慢,当然,也可以5个板子同时充。
降压方案就是使用有快充协议的板子,电池选择3-4串,这个效率就高了不少,据称93%,当然代价也高。但是只需要22Ah的电量,3串只需7ah,4串只需不到6ah,这样的板子也不少,一张口不够用,就多选几张,5张足够了,这个冲得快!个人推荐这个板子。比如最近很火的**快充套装,拆下5个板子,输入都接在同一个电池组上,4串磷酸铁锂,如果是26650封装,8个就够了。

网友:
淘宝网上买个“家用发电机”,差不多一个旅行箱大小。

网友:
可以借鉴街边的移动充电宝的设计。

网友:
10个2万毫安充电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挺中肯

网友:
几个铅酸电池,安全又足量

网友:
问题是:谁来背这个电源?

网友:
手机用不了多少电,一般的手机电池4.2V,4000-5000ma容量,电池功率2W左右,一天2充,也就需要4W,20个人,一天用电80W,搞个65A的汽车电瓶充满电,连续使用6天都够用了。上淘宝,买几个带线的车充座子,再买几个可以快充的车充,插上去就可以使用了,烙铁都不用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