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的运算能力主要消耗在哪里?

楼主(2022-10-23):
光电转换、路由、NAT等等功能,消耗的算力是什么排名的?

网友:
毫无疑问是 NAT !

再者 NAT 和 route 是协同工作的。

route 根据路由表选择下一跳出口。一般来说出口不会太多。
NAT 要修改数据包,而且要改的 source 少则几百几千,多则十万百万以上, 这可能都要从缓存NAT表中取出来。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专业。

网友:
同上是NAT  所以内存,大二级三级缓存。 光电转换和route  耗电量最大。其次是信号放大和针脚均负载。 吹了恒多年的MIPS可惜没有用在民用光猫上。要不然早就有自主研发的万兆光猫万兆路由了

网友:
路由模式,消耗最大 。

网友:
路由模式,消耗最大

网友(2022-12-15):
当然是NAT转发耗费CPU呀

网友:
当然是软件啦,。。。。。。。软件设计垃圾,浪费资源,效率低下,当然也要看cpu的指令集和多核运用性能,带宽就那么多了,都是靠软件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专业。

你这个回答也很专业

网友:
其实光猫有能力运算这些

网友:
首先应该是NAT,然后是光电转换和route

网友:
移动送的GM220-S属于啥水平的呀

网友:
数据加密与解密

网友:
问题很专业

网友(2023-01-22):
光猫主要是nat吧

网友:
NAT应该是光猫及家用无线路由器最考验CPU的

网友:
有的猫改不了桥接了

网友B:
光猫还是要关掉路由功能的,只做光电转换,不但路由功能是它的软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猫还是要关掉路由功能的,只做光电转换,不但路由功能是它的软肋

绝大部分人够用了,我直接用光猫和路由mesh组网,WIFI6。有些地方桥接速度还不如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