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莱克jc51吸尘器怎么接电池

楼主(2022-10-23):
莱克吸尘器无电池外接电源不转,(机器是好的)大家看看怎么接电。

网友:
会不会是9串的电池

网友:
外接电源的电流不够吧?电池驱动的低压吸尘器,电流很大的,正常工作需要好几十安培的电流呢,启动电流更大,没有电池的话,一般的电源根本带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