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大家看看这个读卡器怎么拆

楼主(2022-10-23):
记得是15年买黑狗4时候买的雷克沙TF卡,随卡送的读卡器。刚刚看到有人拆读卡器,我也想拆开看看,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拆。

有些磨损

有些磨损

字迹也模糊了

字迹也模糊了

接口还漂亮

接口还漂亮

网友A:
薄片插入,撬起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片插入,撬起分离。

根本看不着缝隙啊~
我猜是根本没有拆修的设计,坏了就直接换新

网友:
这玩意能用就别拆了,大多是一点牛屎

网友B:
可以尝试从挂绳口处蓝白分离,看看能不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从挂绳口处蓝白分离,看看能不能拆开。

哦,等下试试,就是怕一下搞坏了,据说这个读卡器大一百。

网友:
就沿此缝隙插入刀尖,如果开不了,就只能用榔头敲开

网友:
不拆还能用,一拆不定就报废。

网友:
台虎钳慢慢压就开了

网友:
蓝口的,值得一拆,辨真假

网友:
这个论坛拆过的

网友:
一榔头下去,搞定!看你用大锤还是小锤,大锤80,小锤40

网友C:
那时的雷克沙,还真是雷克沙,这时候的雷克沙,那是江波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时的雷克沙,还真是雷克沙,这时候的雷克沙,那是江波龙

那时候的雷克沙应该是镁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时候的雷克沙应该是镁光吧

就是美光下的正牌雷克沙。
芯片厂下的自有品牌还是要靠谱一些。
现在在江波龙下面质量不太行了。
所以现在买存储卡啊这些,基本都只买丧门星。丧门星卡自己还没坏过,啥创见啊,雷克沙(江波龙时代的)啊,都坏过。
一次雷克沙128G卡新品发布,用了半年就坏了。还好狗东那里给重新发了个新的,然后我折价在二手鱼卖出去了,添一点入丧门星,几年了,还好的。
毕竟自己品牌下的产品,自己得把差不多的芯片留下用,不会自己砸了自己招牌。

网友:
能用就别拆了,这种拆了真有可能就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