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恭喜我喜提10年前中高端处理器i5 2500

楼主(2022-10-23):
电脑用了10多年了感觉慢了,显卡价格还有点高,换新的还是先等40系列价格降下来
花100多先升级一下配置,对付把这个年先过了

看一下插槽,可以升级内存

这个pci接口听说可以插固态

sata还有两个接口闲着

内存先到货了,用的DDR3,4G,30块钱,本来想上8G,一看8G二手条都不便宜

新旧对比,差不多

内存插满

固态也到了,没有指定品牌,随机的,不知道是什么级别,肯定比较垃圾
我在论坛查过,有坛友发过这个牌子的盘

老古董再次出山

测试有111G

下载个鲁大师,看一下硬盘信息

使用900多小时,按正常使用,应该是用了两年多

3块钱买个支架

正正好好

把系统装进固态

完蛋,找不到引导

查资料

I5 2500到了,之前百度,说是H61主板搭配I3就可以

这个散热器拆了半天,搜各种拆解过程

卡扣的

上工具

后来才知道,那个螺丝不用拆

想想都后怕,还是应该先查拆机攻略再自己动手,那个CPU针脚太脆弱了

新老对比,本来想看看商家能不能回收这个G620,看售价才6块钱,都不够运费啊

都是灰,用增压花洒冲干净了

上机,干净不少

识别出来了

恭喜 用上了4核心4线程高性能处理器

升级价格:处理器I52500 83元,金士顿4GDDR3内存30元,120G杂牌固态硬盘37元,硬盘托架3元,sata电源转接线1.7元
安装系统用的WINpe工具箱,听说比较干净,也确实,装完没有多余的东西

固态硬盘装了7,8次系统,装完都不能引导,后来是先格式化成GDI好像,自动分配一个百兆的分区,然后再格式化成MBR分区格式

CPU刚换上的时候,发现速度没有变化,而且反而感觉比之前的还慢了,用了两天以后,速度变快了,什么原因呢,是新处理器没有升级主板驱动吗?

还有就是感觉这个CPU升级的没多少必要,办公软件没有明显变化,也就是说我根本用不上
速度提升完全是固态硬盘带来的,旧电脑升级固态很有必要。

网友:
更换处理器要重新安装驱动

卸载后重启电脑即可

网友A:
一看到屎黄色板子就想到MSI

网友:
5月份80块买的
你不清楚系统安装的建议不要发 容易误导小白 让他们产生自己很在行的错觉
系统看你要UEFI引导还是Legacy引导 网上教程一大堆

网友B:
对自己这么抠门就再恶心你一下: SATA固态是不需要支架的,一个螺丝就可以固定在台式机的软驱位硬盘位或光驱位,甚至不要螺丝一块泡沫就塞某个旮旯里!

网友:
看了楼主我也不打算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到屎黄色板子就想到MSI

这配色华硕也常用啊

网友:
不错了,比我的配置高多了。我手上还有一套ASUS945的板子,P4.631的CPU,ddr2的内存。还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还是有点慢,如果只是办公表格类,10年前电脑一样用其它会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自己这么抠门就再恶心你一下: SATA固态是不需要支架的,一个螺丝就可以固定在台式机的软驱位硬盘位或光 ...

确实是,我用双面胶厚的那种粘上的,其实不动扔里面都可以

网友:
CPU还是有意义,天梯评分2593升级到6328.内存也有意义,最大的优化当然是固态了,这个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自己这么抠门就再恶心你一下: SATA固态是不需要支架的,一个螺丝就可以固定在台式机的软驱位硬盘位或光 ...

我就找了块双面胶粘在机箱上。狠狠心升级到了Q9400,

网友:
现在CPU性能过剩,不是玩游戏或者搞设计的的真没必要升级CPU。

网友:
老电脑XP Intel Pentium E5800 4G 内存也刚刚退役
换台主机酷睿i310105 8G内存 250G固态。跑分42万多

网友:
应该买齐后再安装系统

不过有了固态硬盘,重装系统也很快的

网友:
系统不是都重新安装了吗  i5处理器还需要装驱动?

网友:
这配置不错了,不打游戏够用,而且好用

网友:
我这老电脑也能用,就上上网看看论坛,先凑合用吧。

网友:
i5 2500..95W,,那风扇能发挥CPU性能吗

高温就会自动降速吧

网友:
弄的我也想升级一下旧电脑了
加内存,换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