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精修一个可以“啪啪啪”的利器

楼主(2022-10-23):
快入冬了,蚊子开始疯狂咬人,啪啪的利器可不能少,别想多了,说的是电蚊拍。
N年前的久量电蚊拍,去年突然不行了,怀疑电池不行。拆开发现是4V铅蓄电池。买了一个换上,现在又出现的问题是,怎么充电都用不起,好吧,估计又坏了。这次准备彻底弄下,改锂电池。

这电蚊拍还是杀蚊无数,在这七八年时间,立下汗马功劳,必须给予修复

拆开一看,怪不得,正极漏液,电线腐蚀掉落

4V的铅蓄电池还有些电

请出大名鼎鼎的4056保护板

拿出一个半新18650电池,和保护板一起,比划比划一下,看怎么安装合适

先把原充电220V口子拆掉

焊接电池,需要快狠准,不能长时间接触,否则受热太多,容易出问题

接上各色线路

线整理一下,准备固定

首先干一个是男人都能干的活——打洞。不同的是,这次不是打圆孔,是方孔

电池板子固定。首先用热熔胶粗略快速固定,以后会发热较多的地方用704涂抹加固。

最后装上,去房间找了几只蚊子试验,啪啪啪,力道浑厚有力,蚊子见血封喉纷纷上了西天。

好了,本次啪啪的故事到此为止,下次再来。

网友A:
可以把充电保护板装到220v插头处,尺寸应该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充电保护板装到220v插头处,尺寸应该刚好。

那里还是要切,上盖的那里,隔离零火线的中间有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还是要切,上盖的那里,隔离零火线的中间有塑料

把插头部分的塑料也保留,出插头的部分割一个U缺,可以露出充电座。
我几个都这样处理的,工作量比打一个新的少一点。

网友:
南方蚊虫就是多

网友:
没有人说啊,那我来:楼主你应该把充电口换成type-c的

网友:
这块表怎么那么熟悉

网友:
居然是 铅蓄电池? 完全没想到啊!

网友:
这货真能打蚊子吗

网友B:
这一修,能用好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修,能用好长时间了。

是啊,以前铅蓄电池原装那个充满用一年问题不大,这改锂电池充一次用两三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你这个标题比较吸引人。

网友:
家里也有铅酸电池的,曾经尝试过加水,但仍然不能复活,后来都是换成新的,但没有换过18650,下次可以一步到位了。

网友: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啪!

网友:
充电电蚊拍电池的最终归宿,基本上都是要改成18650电池的,充电电路也得改,不然无法保护新电池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充电保护板装到220v插头处,尺寸应该刚好。

我也是这样

网友C:
这属于改装了

网友:
哈哈,还应该把开关改一下,零点几安的电流对微动开关很不友好,用一个旧手机电池上保护板上的8205加一个100k左右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属于改装了

还好不是非法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