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买了一个自行车链条魔术扣钳子,手柄太短了,取不下魔术扣,

楼主(2022-10-23):
用报废的水晶头打线钳手柄加上吧。

网友:
取扣用尖嘴钳包点胶布也可以吧.

网友:
只能自己使用时根据具体情况再加工,不然就无法使用。

网友A:
魔术扣还需要工具取吗?不是用手从两边往中间一推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术扣还需要工具取吗?不是用手从两边往中间一推就下来了?

好取的是这样,现在换的没有工具根本取不下来。’

网友:
专用工具啊,适合修理者

网友:
手柄加长,行程变大,手大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取的是这样,现在换的没有工具根本取不下来。’

这样也好,防止不法分子偷链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好,防止不法分子偷链条。

啊,没想到,难道还有偷链条的吗?我是把整个车都丢了,那时候才买了没到一年的捷安特公路车,放楼道里面,然后就没了

网友:
一直用老虎钳夹,弄不坏的,反正魔术扣用几次就得换了坏了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