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手机充电器能给18650充电吗

楼主(2022-10-23):
头顶灯的充电器不知道弄哪里了,我准备改用用手机充电器,请问能不能用?这个电池上面有一个3.7V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手机充电头是5v,18650电池充电电压4.2v,建议降压后充电,或者用4056充电模块

网友:
我用N年前的4.2V手机万能充来充。

网友:
应急用,要接个几欧姆的电阻。

网友:
找个4.2V的充电头。能变灯的更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经常用万能充充18650

网友:
手机配套的那玩意叫“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

网友A:
电压不匹配 需要保护板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匹配 需要保护板到位

我已经给18650加了一个保护板,还需要加什么才是到位?

网友:
买个单节锂电池模块,一元一个,5个包快递也就9元。用起来很方便、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给18650加了一个保护板,还需要加什么才是到位?

充电小电流冲最安全  可以限流或者找个电流小的充电器

网友:
临时应急,控制时间短一些,没问题,长期用还是买个充电限流保护的板板吧,建议根据充电器接口,买个TP4056带保护的板板,也就2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小电流冲最安全  可以限流或者找个电流小的充电器

比较垃圾的手机充电头行不行?这种充电电流应该非常小,因为我感觉充电时间非常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垃圾的手机充电头行不行?这种充电电流应该非常小,因为我感觉充电时间非常长。 ...

可以 可以可以

楼主:
真的可以?不要忽悠我

网友:
加个保护板就可以

网友B:
电压不匹配,买个转换板就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匹配,买个转换板就上就行

我的是保护板,不是转换板,能不能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