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洗洗衣机,维修脱水抖动

楼主(2022-10-23):
买来没拆过清洗,近期发现出来的衣服粘有薄片污垢,知道该拆了,而且脱水时抖动严重到自己会跑路,之前在吊杆桶里喷WD-40,好了2个多月近期又不行了。
废话少说,拆吧

10来年了

拆波轮

用两颗大螺丝当把手

拔出波轮

挺脏的

拆脱水桶螺丝,用10mm套筒

拆盖板螺丝,前后4颗

掀起盖板靠在墙上,小心不要拉断电线

拆脱水桶盖板,4颗螺丝

拆下来

拿出内筒,重点清洗对象

外筒也有点脏

拆平衡圈

拆开

拆收集槽

里面很脏

拆底板

也脏

1小时清洗

底板生锈了,弄干净。刷了点锈转化底漆,不知道能不能防锈

拆吊杆。之前底盖撬不下来,只喷了WD,效果不持久。
这次热风枪吹了下,直接掰开。图上是清理过后拍的。

抹上神油:高温白色润滑脂。
装好后,那效果杠杠的--脱水稳如泰山。
补充一下,4根吊杆2长2短,短的在前,不要装错了。

完,谢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2-10-27 11:14):
经网友指出,现纠正一下: 吊杆的长度是3短1长,可根据吊杆筒底盖的颜色区分,颜色相同长度相同。

网友:
里面真够脏的有时间我也要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
我去,三洋的这么好拆,我之前拆过松下的还是什么的,竟然需要拉马才能把内筒取下来。

网友A:
看楼主还拆的挺熟练,清洗一次不知能挺多长时间。

网友:
波轮的和滚筒的比真是太好拆,我们家的滚筒都抖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找到时间拆

网友B:
波轮洗衣机,脱水过程中突然停机,等一下又开始脱水,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还拆的挺熟练,清洗一次不知能挺多长时间。

这要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2年拆一次我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轮洗衣机,脱水过程中突然停机,等一下又开始脱水,什么原因啊?

衣服抱团,脱水时偏心严重、抖动过大,触发停机,重新进水搅动再次平衡衣服。

网友C:
这玩意真够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真够脏的

洗衣机内部和开水器内部一样,两三年不清洗就脏到无法想像,只能是眼不见为净了

网友:
楼主的算是好拆的,两个螺丝就拉出来了,我的一台三洋,上了拉马,上了神油、上了烙铁,最终无果,太臭了,想要清洗的话,看来只能破拆,换波轮盘。

网友:
洗衣机清洗看样子有必要,有个滚筒的一直没敢拆洗

网友D:
几乎把洗衣机全拆了啊,大工程了。

网友:
我的在厕所里面放着,总感觉一面高一面低,后来弄了几个塑料块把洗衣机垫起来一面,感觉平了

网友:
我家的洗衣机已经用了十六年了,还没维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乎把洗衣机全拆了啊,大工程了。

熟练的话,拆不用10分钟,就是洗干净费时间

网友:
波轮那个螺丝死活拧不下来,加除锈剂都不行,放弃了

网友:
如果好多年没拆过,内桶也不容易拿下来会和离合器锈一起,这也是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