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的LA2205wg显示器电源版PWM芯片直接替换

楼主(2022-10-23):
惠普的LA2205wg,经典商用显示器。

应该是手贱,量了7575的5脚电压,板子嗝屁了。 学习了高手的经验,直接用7750替换,完美修复。

关键是LA2205这个电源板上的7575是一个独立7脚模块焊主板上,手边又没有吸锡器,只能用快速移动法卸下板子。

幸好,7575周边的电阻都没问题,只需要直接用7750替换就好了,原装位焊接。

到了换7575的时候,更是要眼精手稳。 用美纹纸固定好芯片,再配合手机拍照放大检查焊接效果 再用万用表最后确定。

最后完美修复。

颜色还是不错的。

电源版正面

7575模块特写

九牛二虎之力拆下来了

用手机拍照检查焊点

美纹纸助力

网友A:
直接拆焊IC可以了,,小板不用拆下来

网友:
7575很多替换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焊IC可以了,,小板不用拆下来

只有一把电烙铁,模块是90度垂直安装在板上的,不拆下来换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一把电烙铁,模块是90度垂直安装在板上的,不拆下来换不了。

弄一段0.5-0.8mm直径的铜丝,折成U型,芯片脚上锡固定好U型铜丝,三边加热几次就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一段0.5-0.8mm直径的铜丝,折成U型,芯片脚上锡固定好U型铜丝,三边加热几次就拆下来了。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