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81AB掉速问题的一些测试数据及探讨

楼主(2022-10-23):
2022.10.25更新:新增NX588、15177-64G和0EFL的测试数据,散点图横坐标修改为写入量。

疫情被封在家无聊测测3281的掉速问题,不是很严谨仅供参考。
欢迎访问圆的信徒的小站https://lovemadoka.com/了解更多信息

测试主控板:SM3281AB双贴板
测试闪存颗粒:东芝7DDK单贴(19nm 2D MLC,拆机片,写入量570G左右),更新追加NX588、15177-64G和0EFL
主板芯片组:B150
开卡工具:SM3280AB正片S0903v1版_鸡血(0EFL为A8,其他超频C8)
测试软件:iometer、AS SSD Benchmark和CrystalDiskMark

先上结论:
1、顺序读写未见明显衰减,未见严重掉速问题。
2、4K随机读取未见明显衰减,未见严重掉速问题。
3、4K写入仅限于应急用(这个应急的量跟闪存颗粒容量和型号有关详见本文的数据),随机写入大量数据后非常不稳定大波浪,同时顺序写入掉速非常严重,4K读取和顺序读取未见严重掉速问题。
4、4K写入掉速后插电静置一段时间后会有一点点恢复,顺序写入大波浪后继续掉速,脏盘回收机制杯水车薪。
5、写入大量数据后电脑识别U盘速度变慢,5-10S才会出现盘符。

下面开始正文

这是7DDK刚量产完AS SSD Benchmark的跑分图:

1、4K随机读取测试
我们使用iometer进行4K随机读取测试,设置如下:

跑了2个多小时结果如下:

4K随机读取平均值为14.618233M/S,未见掉速。

2、4K随机写入测试
我们使用iometer进行4K随机写入测试,设置如下:

跑了2个小时结果如下:

4K随机写入平均值为0.736914M/S,存在明显掉速,我们查看每秒的详细数据后做成散点图如下(源文件见附件):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4K随机稳定写入一段时间后开始大波浪了,但并未卡死一直在速度上限和0之间波动;稳定写入的那一段数据量大概有1G,可以理解为3281+7DDK的4K随机写入有着1G的体验卡

测试完毕后我们清空U盘,马上进行AS SSD Benchmark测试,如下:

顺序读取正常,顺序写入掉速到1.5M/S,4K随机写入等了半小时直接卡死,惨不忍睹。
此时因为1G的数据量对掉速后的3281有点大了,我们使用CrystalDiskMark进行50M数据量的测试,如下:

数据量变小后有掉速但还能正常测试。
静置半小时后我们再次进行AS SSD Benchmark测试,如下:

掉速有所缓解,说明3281对脏盘有一定的回收机制。
但是我们拷贝一部1.59G的电影试试马上原形毕露,如下:

一段大波浪后继续掉速至2M/S。

从上面数据我们可以看出3281的4K写入性能仅限于应急用,如果长时间高负载4K写入会导致写入掉速U盘无法正常使用,同时也导致 3281使用WTG时间久了必定会卡顿甚至无法使用。

2022.10.25更新:

NX588单贴64G(默频A8,C8无法开卡)、15177单贴64G和0EFL单贴128G,其中0EFL测试了2小时竟然没掉速于是分了3次测试;这三个颗粒通过iometer测试4K随机写入速度均在1M/S上下,比7DDK慢不知道是啥原因

这是刚量产完AS SSD Benchmark的跑分图:
0EFL

NX588

15177

(1)0EFL
①0EFL第一次测试,测试时间2小时

4K随机写入0.766456M/S,跟7DDK的数据对比掉速了?未必,下面是详细数据散点图:

写入数据量在1.9G的时候速度略有下降但并未出现大波浪。

②0EFL第二次测试,测试时间1小时(实际上不到一小时因为一些问题终止了)

散点图:

继续写入800M后速度略有下降。

③0EFL第三次测试,测试时间2小时

散点图:

在继续写入4.4G后开始发生严重掉速问题。
综上,EFL的4K体验卡有7G左右

掉速后用CrystalDiskMark进行100M数据量的跑分

(2)NX588
进行2小时测试,测试结果:

散点图:

写入数据量2.7G左右开始严重掉速。
掉速后用CrystalDiskMark进行100M数据量的跑分:

(3)15177
进行2小时测试,测试结果:

散点图:

写入数据量4.3G左右开始严重掉速。
掉速后用CrystalDiskMark进行100M数据量的跑分:

3、顺序读写
我们使用iometer进行顺序写入测试,设置如下:

跑了1个小时结果如下

顺序写入平均速度41.090158M/S,未见明显掉速。
至于顺序读取,上面的测试已经表明不会出现明显掉速问题。

本文完

楼主:
编辑了编辑了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来要速度快还是要ssd主控的。

网友A:
sm3350+ufs的应该掉速不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3350+ufs的应该掉速不严重吧?

没用过3350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来要速度快还是要ssd主控的。

速度不是问题,如果小文件读写需求比较高还是上SSD主控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不是问题,如果小文件读写需求比较高还是上SSD主控合适

有谁能测试下sm2246xt ps3111 sm3350这几类u盘的功耗就好了。

网友:
有谁能测试下sm2246xt ps3111 sm3350这几类u盘的功耗就好了。

网友:
U盘主控不行,手里的UFS加3350目前使用良好,没发现掉速问题,可能是UFS自带的主控后台会GC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能测试下sm2246xt ps3111 sm3350这几类u盘的功耗就好了。

我观察过,2246XT跑RDT的时候USB口电流200多将近300毫安,跑之前和结束后的电流是120多毫安,正常使用的功耗应该1点几2瓦不到吧。

网友(2023-02-04):
大佬,怎么看这个芯片的写入量呀????

网友:
很好,基本不装小文件,所以两个3281随便用,都用来装电影搬运,WTO还是要用固态主控吧!

网友(2024-01-10):
试验方案科学,钻研精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