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六块五的罗技G302剪线鼠标,性价比超高,不过手潮,碳纤维贴膜失败了

楼主(2022-10-23):
罗技经典G302,抓握神器。
这是罗技X02系列第一款对称小鼠,也是首款搭载了按键张力系统的鼠标(按键张力系统值得大赞,物理消除空键程)。
外形上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觉得它的腰部突出十分恼人,而有些人认为抓握十分得心应手。
我觉得非常适合抓握,手放上去非常舒服,其他握法比如趴握就很不适合了。
另外这款鼠标板载内存,仍然使用光栅滚轮。

G302鼠标的4000DPI的性能目前来看似乎有些落后,
不过换算一下,4000DPI即鼠标本每身移动1英寸,光标在屏幕划过4000个像素,
即便是4K屏幕,也只需要鼠标移动2.54厘米,就可以把光标从屏幕左边缘移到右边缘
所以性能足够满足绝大多数需求,
比如我,直到现在还在用400DPI,习惯了。

我在海鲜市场65包邮收了10个,这几天陆续清理出几个
基本都活,多数问题都在按键,稍加清理即可
最大缺点是表面打油划痕比较重:

今天上午值班,又拿出2个来清理
开盖测试后拆散清洗:

主板:

拆散之后的上盖,
注意看按键位置的小弹簧,这就是罗技的按键张力系统,
用小弹簧让按键盖保持对微动的轻微压力,消除空键程:

主板,很厚实的多层玻纤板,做工很好:

背面:

背面有罗技标和生产时间,这只是2014年:

AM010光学传感器,传说是安华高3050的改进版,不过即便是,也是改进得很完善
3050最高2500DPI,而且DPI只能以250为步进调整,AM010最高4000DPI,可以80DPI步进调整
ARM主控芯片,自带内存可以存储配置:

左右键欧姆龙20M,侧键、DPI循环键凯华白点,滚轮键超薄迷你微动:

尾部三颗发光LED,左右两个圆头蓝光,中间一个贴片蓝光
不过使用时间一长,很多鼠标的蓝色LED已经变成发绿光了:

底壳,很厚实:

两侧都是螺丝固定的,其实可以继续拆,不过不影响搞卫生就不拆了:

打油划痕最终的左右按键和背壳部分:
按键打油,背壳布满划痕,这只鼠标也是个有故事的:

神器上场,仿碳纤维贴膜
淘宝上5块钱包邮一卷,估计可以贴十个八个鼠标没问题:

第一次,剪下来一小块,准备试试看:

看起来还不错:

边缘也贴上了:

背面看还差点事,弧形地方不平整:

左右按键都贴上了:

麻蛋,背壳贴上去就发现失败了
曲面一下贴出来好多皱褶:

不管了,先这样装上试试看:

能用,背壳褶皱位置手感不好,
准备多看几个视频学习一下,下个302再尝试:

网友A:
对于曲面,需要边加热处理边贴

网友B:
没这么翻新过,看了楼主的贴,鄙人跃跃欲试。

网友C:
价格上吧,真香
但是我用了无线鼠标,表示无线才是真香,有线的还是往后靠一靠吧

昨天看到有戴尔的GM3323D
无线,73克,c口充电,自带RGB,5000dpi,
700毫安时锂电池,还送充电线,并且还是5档调节。
关键是外型和gpw差不多,40不到的价格,真香

闲鱼自己搜吧,我已经下单了,这个价格,类似gpw的外形,它没有缺点!

网友:
鼠标?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上吧,真香
但是我用了无线鼠标,表示无线才是真香,有线的还是往后靠一靠吧

GM3323D应该是戴记严选,现在的鼠标基本不用对电量感到焦虑了。个人觉得 握感>按键手感>使用耐久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价格上吧,真香
但是我用了无线鼠标,表示无线才是真香,有线的还是往后靠一靠吧

戴记这个我也是前天35刚入手,现在涨价了。

网友:
2楼说得对,贴膜得边吹热风边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曲面,需要边加热处理边贴

多谢提示,加热会收缩吗,还得多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翻新过,看了楼主的贴,鄙人跃跃欲试。

折腾呗,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上吧,真香
但是我用了无线鼠标,表示无线才是真香,有线的还是往后靠一靠吧

选鼠标,不要只看DPI,DPI这个参数特别有欺骗性,
个人推荐首先看传感器,能用上好些传感器的,其他普遍也不会太差
其次看微动,其实主芯片和微动只要都不差,这鼠标就差不了

无线是一方面,我现在手头的无线鼠标也有不少,G304、G403、毒蝰终极、巴塞利斯终极、小巴蛇都在用,一些杂牌也用过,建议尽量用大品牌,起码见过拆解,知道芯片、微动、做工之类,不知根不知底的太容易上当了。

楼主:
对,板载内存的

网友E:
戴记那款 简直不讲武德 刚想买就涨价了

网友:
估计贴膜不是用这个,看直播,在水里贴膜那种应该可以

网友:
鼠标确实不错,价格也好

网友:
6.5的302,真值,这鼠标手感不错,好用

网友:
有线鼠标有单片机的的确不多。

网友:
生命在于运动,折腾也是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记这个我也是前天35刚入手,现在涨价了。

感觉怎么样,日用,办公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戴记那款 简直不讲武德 刚想买就涨价了

黄鱼40以内包邮,昨天刚下单,可以有的,毕竟这个价格,别说戴尔,山寨牌子也就这个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