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做一个录音机,弄来一个松下LB20,开始慢慢折腾

楼主(2022-10-23):
看了看网上那些忽悠,都说3磁头的录出来才有好效果,在撕逼鱼上看了看,果然3磁头很贵,连磁头都很贵………………

闲来无事继续瞎逛,发现一个挺便宜的松下LB20,这玩意飞轮很大很厚,抖晃率指标估计非常不错的,于是很干脆的拿下。

测试抖晃率,咱也没有测试带不是,于是让它自录自放,录3000Hz的音频,播放出来在2996~3004,差额除以2就能知道抖晃率不超过0.1%,这个指标还真的可以。

下边该找录音磁头了,那群忽悠把3磁头弄得很贵,咱试试专业录音磁头吧,大不了这台机子只拿来录音就是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然发现居然有磁带复制机,那玩意不就是专业录音用的吗?再仔细找发现了新大陆,国产机子都是通用的4声道磁头,但是索尼的复制机用的是特制磁头,这不就是专业录音磁头吗?

当然了,只有磁头还不行,配套电路我又不会设计,还是干脆买一套带磁头的电路吧。

问了好几个卖家,终于买来一套,可是这个电路是给机子准备的。
请看图

居然每个板子上是4个声道,不愧是专业的复制机,走一遍就复制完成了。
可是对我来说,4声道没用啊,有2声道就够了。而且他这板子还是2块,割下来再拼很费劲啊。
正好记得坛子里一直在薅嘉立创的羊毛,人家免费给做电路板。咱也抄电路做一块,然后搬板不就有了吗?
听说现在嘉立创改羊毛规则了…………管他去,反正我从来没弄过这些,啥玩意都得从头学,看看新规则,哦,原来如此,下载个立创EDA开干就是了。

摸索了2天,终于画出了第一版抄板图,还行,尺寸没超免费范围,发给嘉立创去做了。

现在的消息是我的板子现在在路上,估计过2天就到了,然后就可以搬板折腾。

闲来无事,反正电路图也看不懂,主芯片TA7066P的引脚定义我也找不到,干脆先看看元件能不能换换位置,做个尺寸更小的板子。
这就是第二版。

因为电路并不复杂,而且全部是插接件,干脆使用了原电路那1mm线宽的规格,后边再缩板子面积的时候应该会减线宽。
这次发现最好玩的居然是那个弱智非常的自动布线,这种全插接件电路,它过不去就证明你的元件没排好,重新排就是了,总能找到它能过去的排布方式的。

等板子到了,先搬1块上电玩玩,如果发热不大的话,那就可以继续做第三版的小体积版了。

因为我没加振荡电路,所以这个板子还是需要外接一个本振才能正常录音,等我找个电路再继续折腾。

网友A:
专业录音设备,展示一下你的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录音设备,展示一下你的一套

另外一个是磁头,索尼特殊规格的,还得折腾一番才能装到机子上

网友B:
这是要把声音录到磁带上嘛?录音笔它不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把声音录到磁带上嘛?录音笔它不香嘛。。。。。。

录音笔没法用磁带啊

网友:
冰山才漏尖尖角

楼主:
工作有很多,首先得把磁头装上去。索尼这个磁头太厚,还有个底板,那个底板按尺寸算居然得切LB20的磁头架铁板才能把磁头装到正确位置上,但是切了都不行,底板太厚,又和机芯架子打架………………现在研究方案中,不行只能磨掉这块底板,可是这样又得弄方位角的调整,总之麻烦一大堆。
然后就是这个板子,貌似它还是用24V电压的,和LB20的12V还不一样。
再然后是那个振荡器,板子上带的我也不懂全不全,还得找个电路来看看。
最后就是LB20的插接件板子断了,这个还需要继续薅羊毛搬板解决。

网友:
录音机真是科学,把机械和电路结合到一起,哪里差了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有很多,首先得把磁头装上去。索尼这个磁头太厚,还有个底板,那个底板按尺寸算居然得切LB20的磁头架 ...

印象里磁头和线路也是需要阻抗匹配的。
磁头尺寸大了,如果磁头架能改还好,只要钣金到位也行。但如果是用卡带的话,你还得考虑这个磁头能否符合卡带的读取口的尺寸要求。

网友:
咸鱼上都是专业卖家了,想捡漏的机会不多了

网友:
这是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里磁头和线路也是需要阻抗匹配的。
磁头尺寸大了,如果磁头架能改还好,只要钣金到位也行。但如果是 ...

你多虑了,磁带复制机的磁头怎么可能不符合磁带的尺寸……………………只是和我的机芯不配套而已

楼主:
不行就找人认一下LB20的本振电路在哪,直接把输出接到这板子的本振输入就行

网友:
等你大作啊,等直播

网友D:
做一个录音机估计要费些功夫,现在配件不是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录音机估计要费些功夫,现在配件不是很好找。

主体使用松下LB20,录音部分移植索尼的复制机。

这两部分不配套,正在研究怎么搞。

楼主:
重新量了元件尺寸,库里没这个尺寸的元件自己绘制了,紧凑一下板子。
把PCB尺寸从80*80缩到了70*70,这样1mm线宽就无法布线了,改成了0.7mm线宽。
再缩尺寸我也办不到了,这次连焊盘都全部改成了长圆形才布线过关。

看一下布线,我也做不到更短布线了

网友E:
大佬要做专业级的录音设备,准备搞电子讲座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要做专业级的录音设备,准备搞电子讲座直播?

买材料攒一个能录磁带的比较好用的机子而已…………

网友:
早年拆过几台,东西都不知道扔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