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神请进,发动机窜动求助!

楼主(2022-10-23):
车况:11年的雪铁龙世嘉三厢手动,二手的开了3年。
故障:9月份以来,偶发某转数下发动机窜动(2000转内),行驶中稳定油门,但车子一冲一冲的,踩离合有时还会熄火。这时加大油门故障消失。
曾经原地空挡2000转试车,发现转速在2000-2200之间不停波动。
期间也跑过几次高速(3000转以上),但没出现过故障。

清洗过节气门,换过空滤,问题依旧,还是偶尔会出现这种故障,请教大神,还会是哪里有故障?

拆下来的空滤,不是很脏

节气门有点脏

清洗干净

难道是氧传感器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1-2 17:41):
周末把点火线圈和火花塞拆了,目测没发现问题,但还是装回原车旧的,点火线圈上套管里的弹簧也拔长了一点的,车不常开,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看我帖子。

网友A:
踩油门软,不顺畅,基本上就是氧传感器的问题,只要将氧传感器清洁一下即可。

楼主:
谢谢,去看了,感觉和油品的关系不大,因为是偶发,期间也换过加油站,如果油品有问题,应该是一开车就会出现这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踩油门软,不顺畅,基本上就是氧传感器的问题,只要将氧传感器清洁一下即可。 ...

感觉又不像,氧传感器故障应该全程都会出现故障,而不是偶发

网友B:
电瓶几年了?换个电瓶试试?

网友:
节气门?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几年了?换个电瓶试试?

电瓶虽然5年了,但放2周不亏电,每次一把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瓶虽然5年了,但放2周不亏电,每次一把着。

测测看看电压稳定不,想当年我的用不七年都是一把就着,可是着车后不稳定,换了油泵、节气门什么的,最后某天把我扔路上后换了电瓶,所有小毛病都没有了

网友C:
显示屏有没有显示排放故障,有的话就是氧传感器的问题,拆下洗洗就好了,世嘉老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看看电压稳定不,想当年我的用不七年都是一把就着,可是着车后不稳定,换了油泵、节气门什么的,最后 ...

好的,下次开车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有没有显示排放故障,有的话就是氧传感器的问题,拆下洗洗就好了,世嘉老毛病了 ...

没有故障灯,显示屏也正常,今晚回来刚拍的

网友:
买个读行车电脑的插上看看

网友:
换火花塞试试,顺便检查下缸线

网友:
火花塞,点火线圈,喷油嘴?

网友:
电子油门问题吧?

网友:
点火线圈或火花塞问题,低速下某缸偶发缺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故障灯,显示屏也正常,今晚回来刚拍的

排放故障不是显示在这个显示屏,是下面那块屏

网友:
读下故障码和数据流看看,这个故障的触发条件一般人没经历过。

网友:
我车发串是火花塞问题。你换一组火花塞试试。还有点火线圈这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