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发现一台古董级别的乔益师TY868调频电台,拆开看看

楼主(2022-10-23):
手机发帖,排版不易,请多关照。

正面图,开关按钮,频率显示,频率调节,频偏显示,2路输入及音量调节

很容易拆,顶部7个螺丝拆开即可

后部莲花口输入

天线接口,不接天线,开机会烧

内部全貌,原件看着少的可怜

主控板?

这是功放管?贴在散热片上的

前面板的电路

明纬12V29A开关电源

总开关

散热器确实很大

参数什么的没看到,应该是50W或者100W的发射电台

网友:
最关键的高频头居然没拆………………虽然拆了我也看不懂

网友A:
小日本的模块就是牛,让整个机箱空荡荡的

网友:
RA30H0608M是30w RF的MOSFET放大器模块12.5v,工作在66-88-MHz范围.电池可以直接连接到漏极增强型MOSFET晶体管.如果没有门电压(VGG进入=0V),只有一小漏电流排水和输入信号衰减的RF高达60 dB.输出功率和漏电流增加门极电压上升.与周围3V(最低),输出功率和电压门漏电流大幅增加.额定输出功率变在4V(典型值)和5V(最大)提供.在VGG=5V,典型栅极电流1 mA.该模块是专为非线性调频调制,但可能也可用于线性调制通过设置静态漏电流随栅极电压和输出功率控制与输入功率.

这个频段根本不是正常频段,除非是校园广播用。

网友B:
这个看着不老 应该没几年 是不是学校用的 考英语时候用耳机收听考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不老 应该没几年 是不是学校用的 考英语时候用耳机收听考题的?
...

10多年了吧

网友:
贴散热板上的是发射模块,没看清形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模块就是牛,让整个机箱空荡荡的

如果是国产的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模块就是牛,让整个机箱空荡荡的

双标!

网友:
调频长时间发射,这个模块不会超过15W,短时间可以到30瓦

网友:
该RA30H0608M是30-watt RF的MOSFET放大器模块12.5-volt移动电台在向工作在66-88-MHz范围.电池可以直接连接到漏极增强型MOSFET晶体管.如果没有门电压(VGG进入=0V),只有一小漏电流排水和输入信号衰减的RF高达60 dB.输出功率和漏电流增加门极电压上升.与周围3V(最低),输出功率和电压门漏电流大幅增加.额定输出功率变在4V(典型值)和5V(最大)提供.在VGG=5V,典型栅极电流1 mA.该模块是专为非线性调频调制,但可能也可用于线性调制通过设置静态漏电流随栅极电压和输出功率控制与输入功率.
特征
•增强型MOSFET晶体管(IDD≅0@ VDD=12.5V, VGG=0V)
• Pout>30W,ηT>40% @ VDD=12.5V, VGG=5V, Pin=50mW
•宽带频率范围:66-88MHz
•低功耗控制电流IGG=1mA (typ)在VGG=5V
•模块尺寸:66 x 21 x 9.88 mm
•线性操作有可能通过设置静态漏电流随栅极电压和输出功率控制与输入功率

网友:
除了英语听力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用途了

网友:
原来调频的校园广播是这东西发送的
我来个接收机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410-1-1.html

网友:
国产的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
功率不小,规范使用:)

网友:
4楼、12楼的朋友是这方面的行家。

网友:
就是学校广播用的吧

网友:
这个电台功率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