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新科T-60导航仪正常吗?还是要插卡才能启动?

楼主(2022-10-23):
一个旧导航仪,里面没有卡,开机显示“新科"标志后屏不亮了,换过外置电源也一样。这员故障机吗?还是要插卡才能启动?
      另外这机配的什么内存卡,卡内要安装程序吗?那里下载程序。

网友: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你接个视频信号看看,一般无信号会待机屏保。

网友:
我有个t-30。不用插卡,开机就可进入导航模式。

网友:
主要插卡是保存地图文件,不插卡也可以开机的,现在怀疑是其他地方有问题,比如说系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