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困扰了我几年的老骐达加速抖动的问题分析。

楼主(2022-10-23):
一连好几年了,我的老马,老骐达,08年的,近几年发现,二三四挡,急加速,的时候就有顿挫,感觉油路断了一下重新又顶回去的样子,车上人多少都如此,并且最近小毛病开始出来了,比如转向灯继电器时有时无,但是还是会闪的,安全气囊游丝接触不良导致气囊灯常亮,速度仪表盘背光led,损坏,导致,晚上黑洞洞的。哎。开始,分析了,火花塞?变速箱油?什么传感器,喷油嘴,等,越想越头疼。感觉这车就不行了吗?  忽然有一天,因为有急事,没油了,因为一直在一个地方加油四五年了,没时间绕远路,就近加了点,谁知道顿挫感顿时小了很少,基本出现率只有50%吧,所以,如果发现顿挫,最好换换油,会有大发现的。。

网友A:
兄弟,你堵油路了,这家新的汽油里有燃油宝。

网友B:
这种情况就要更换一个原厂的油箱盖了,因为你的油箱盖已经老化,不会自动适应油箱气压导致。一定更换原厂的盖子,大概要200元左右,在4S购买的话,它会随便给一个你,其实价值不过几元钱。故障仍在。

网友C:
会不会是汽油滤芯要换了,几元钱的事,就是一般人自己不会换,不知道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汽油滤芯要换了,几元钱的事,就是一般人自己不会换,不知道在哪
...

他再次加油后故障现象减轻,应当与滤芯和油泵没多大关系,只能是油箱内气压变化没能自动调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再次加油后故障现象减轻,应当与滤芯和油泵没多大关系,只能是油箱内气压变化没能自动调节。 ...

那一个油箱盖咋这么贵啊,骐达轩逸不是量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一个油箱盖咋这么贵啊,骐达轩逸不是量大吗?

原厂油箱盖的上部都有个空气管,通空气用的,这个管子堵了,油箱就产生负压,另外也由于油箱盖的真空阀疲劳,性能不良也会影响动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厂油箱盖的上部都有个空气管,通空气用的,这个管子堵了,油箱就产生负压,另外也由于油箱盖的真空阀疲 ...

我有手电钻,可以免费给楼主钻个孔。

网友:
《论油箱盖的重要性》

网友:
碳罐和电磁阀检查一下吧

网友:
油品不好。加点98的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堵油路了,这家新的汽油里有燃油宝。

前几个月送了十几个燃油宝,加了有一年多,不加以后然后就这样了。之前没加燃油宝之前用那私营加油站的油也没那现象,会是燃油宝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要更换一个原厂的油箱盖了,因为你的油箱盖已经老化,不会自动适应油箱气压导致。一定更换原厂的 ...

对了你说这个加油盖的问题,在铃木电喷125摩托上很明显,加油就顿挫,摩托换油没改善。好像油路短暂断供又恢复似的,那么,这种问题发生在10年的老汽车和1年的新摩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汽油滤芯要换了,几元钱的事,就是一般人自己不会换,不知道在哪
...

可能跟油路有问题,也可能没联系,因为铃木125新的电喷摩托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手电钻,可以免费给楼主钻个孔。

记得很多摩托车上的油箱盖都要打孔的。。

网友:
喷油嘴需要清洗啦,顺便检查一下分电器。

网友:
这意思是油品不行加水了?

网友E:
加油这个事情还是老实点去两桶油吧,贵是贵了点但是省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油这个事情还是老实点去两桶油吧,贵是贵了点但是省心啊

为什么不是三桶油或者四桶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