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理重组西马特C2家用小车床&更换变速齿轮

楼主(2022-10-23):
年初的时候我的小车床主轴变速齿轮坏了,当时就把车床完全拆散了
更换小车床变速齿轮视频:

齿轮换完了就因为种种原因呢耽搁了下来,这几天终于把车床重新组装起来了
车床组装视频:

一开始觉得桌子有点矮,于是做了个小架子,床身现在四脚朝天,地下是油盘,当年收到的时候就有些变形,
本想这次砸回来,没想到挺结实,钣金失败

底面有四个橡胶减震脚钉

去掉了架子,把床身翻过来了

安装床头箱,四颗大螺丝固定,很结实

安装电机,电机头上是输出皮带轮

顺便更换了皮带

正面几个螺丝可以调节电机位置,来控制皮带的松紧

皮带和主轴连接,外侧是正反转齿轮和连接丝杠的齿轮

最外侧是挂轮系统

电控箱和主机都是段子连接

主板很大,应该就是个无刷电机控制系统,电路并不复杂
我拆的时候都拍了照片做了记号,因此很快就装回去了

床头完事,接下来安装大拖板,大车床上这个叫溜板箱

安装小托板和尾座,趁机重新调试了拖板的间隙和松紧

最后安装挡尘板,车床安装完成

使用前的最后一步,拆下卡盘自宫一刀,跳动一个丝以内,安装完成

网友A:
理论上这东西能拉膛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东西能拉膛线吧?

不能,需要专门的拉床

网友B:
不知这床精度怎样

网友:
不错,可以自己车一些小东西

网友:
真羡慕楼主有床用,坛子里大把弟兄都没床用啊

网友:
家里有床,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床精度怎样

0.02,还不错,短工件精度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东西能拉膛线吧?

你要的线可以用铰刀加千斤顶架子顶出来

网友C:
既然都拆光了,不顺便刮点腻子做个漆?

网友:
难得,楼主对车床的结构了如指掌。

网友:
这也能修,能人。

网友:
这小车床收成多少钱?

网友:
在来个迷你镗床! 齐活!很刑!

网友:
很经典的家用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东西能拉膛线吧?

想法很刑啊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有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拆光了,不顺便刮点腻子做个漆?

确实有这个想法,想到油漆的味道就放弃了

网友:
这多少米收的,功率多大,尺寸多少

网友:
家里又有专门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