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星恒4826锂电池组,原用于共享电动自行车

楼主(2022-10-23):
之前老国标改的锂电,建设小龟王,平时用一挡,偶尔抢绿灯用二挡,三挡被我把线拆了,星恒4826带均衡的用了近4年,带均衡的,电压充满一直能到54.8V,最近开的时候会突然停掉,充满后用两根4KW加热管放电,到46.8V自动保护,电流还有8A,放出6.356Ah,拆开单独10A放电至3.3V,最小一组只能放出2Ah,最多的有14Ah,严重不一致,电池多有鼓包,外面有铁箍,卡得死死的,很难拆下。

网友:
传说中的鼓包王么,用了四年也还行了!

网友:
可以了,本来这个电池就不贵。

网友:
没有体现出锂电池的高循环

网友:
这个电池应该不算鼓包王

网友:
看到了电池的锁卡上面是有检测开关的,另外看到充放电的装置使用了水冷负载。

网友:
星恒小电流用还是能用的,四年不错了,一般就俩年

网友:
这个保护板看着真不错。牛屎好多。

网友A:
发热管的导线,直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管的导线,直径太少?

标称18AWG,优信的,线阻换算0.47平,单路电流不到5A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年不错了

还行吧,之前天能4820锂电用了两年,常开两挡,感觉大容量小电流能用久一些。

网友C:
放电负载很有特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负载很有特点啊。

断断续续搞了好几年了,不需要恒流的可以考虑

网友:
我也在用星恒,好像有4年了。

网友D:
多少钱一年?天天骑车?

网友E:
可以拆出来改单并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一年?天天骑车?

不算充电,250一年,上班算300天,来回大概2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拆出来改单并还能用

鼓包太难拆,挑了一组3串较好的充满,10A恒流放出17.268Ah,最低一组电压3.274V时人为切断。

网友:
这个品牌电池被坑的不用也会鼓包,还能生存也是奇葩!